楼主(2018-03-04):
用高速计数器来采样编码器的脉冲,编码器是500个脉冲一圈的,实际编码器转1圈的对应的位移长度在700多mm,位移速度为50多mm每秒。
用100ms的中断来计算高速计数器的速度,再乘以10,得到1秒钟编码器发出的脉冲,最后得到1秒的位移距离,这样的算法是否准确?
最终目的是控制伺服电机以编码器采样的速度同步区位移。和追锯飞剪类似吧。
20分悬赏,已用10分

楼主:
由于编码器的精度500个脉冲一圈的,有点低了,是否可以延长中断采样周期来提高采样精度,还有就是中断的采样周期最长是多少啊,我看网上说最多255ms。
要不然就只能换个精度高一点的的编码器了。

网友A:
计算了一下,精度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准,0.1秒,只采样了3个脉冲多一点,取整之后小数部分累积下去误差会越来越大。提高精确值的方法如楼上所说,增加采样时间,提高编码器分辨率,每一次飞剪之后都给编码器采样寄存器清零。另外还有一个机械的办法,就是机械增加变速,机械式的增加采样的脉冲个数,这样会对精度用一定的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你的回复很全面,一开始是想过机械上增加个小辊轴,把编码器放在上面,因为机械部分不是我设计的,所以他们没做,只好让我在电气控制上去想办法了,哎!
我觉得误差的话是有,但是应该只会有一个脉冲之内的误差把,会产生累计误差吗?因为这个速度采样是一直进行的,就算跑了3个半的脉冲距离,实际检测到3个脉冲的速度,后面的话也是这样吧,只不过经过比例计算一放大给伺服驱动器之后这1个脉冲就被放大了很多倍了,误差确实是有的

网友B:
就算用5000P的编码器也就只是增大10倍,还是误差很大,建议改机械结构加速!

网友C:
建议按照楼主你的设想改机械部分,间接检测误差太大了,切割长度还存在累计误差,直接检测会更加准确,当然你客户没意见另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关键现在要发货了....之前其他设备编码器计长不准我就想让机械设计一个辊子,只是机械太懒,一直不愿意搞

网友D:
用卡时间的方式统计脉冲数,再决定位置(长度)?
这种思路就是错的,你能保证匀速吗?看看电梯的平层问题,同一层同方向,时平时不平就是时间搞的鬼。
500脉冲精度不够,当时如何计算的?
“延长中断采样周期来提高采样精度”,你现在是测“位移距离”,不是测算转速。
通过计算看看应该选多少脉冲的编码器能满足精度要求,选个合适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现在生产的电梯多数采用直线绝对编码器,就不会产生停稳一致的问题。

网友F:
按这个速度,脉冲频率35.7HZ
你用100ms中断只有3.5个脉冲,脉冲是没有小数的,这样的结果是误差会很大很大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正常生产的情况下减速电机运行的速度是匀速的啊,通过位移距离来计算速度,然后给伺服电机同样的速度位移同样的距离,难道不这样做么。

网友D:
用测做“普通”减速电机的数据控制伺服电机的速度问题不大,可再用计算出来的“距离”决定伺服的位移能不出问题吗?
做过试验~速度稳定?“距离”不变?
蛇大已经给出理论数据了。
估计你那500的编码器也没通过数据计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现在生产的电梯多数采用直线绝对编码器,就不会产生停稳一致的问题。
用直线编码器?~还沿用那1:N的模型?
增加编码器也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什么意思?能稍微说具体一点吗?因为这两天就要调试了,之前我问过西门子的工程师,他说这样测量速度是可行的

网友D:
我没说不可以测量速度呀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把这个速度乘以一个比例系数再发给伺服不可以吗?那不然怎么做同步

网友G(2018-04-04):
一个脉冲1.4mm多,也就是说最小误差是1.4mm,能不能满足呢?

楼主:
回复 网友G:
已经在机械结构上调整了,做了个小的辊轴,现在误差在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