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4):
参数按照canopen手册上写的已经设置,P1-1 P3-0 P3-1 P3-9
其他不知道怎么让伺服使能了 请用过的各位说下,上位机是带Canopen功能的PLC

楼主:
只要设置了P1-01为c(canopen模式),重新上电那会就会显示5下左右的Po-On,这个是什么鬼啊? 这个伺服驱动器软件版本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