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4):
安川A1000,选择转矩控制模式,电机不转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普通vf模式能不能用,控制信号正常否,接线对不?参数正确?

网友B:
如果你是用编码器测速,估计是编码器线接反了,或者你的力矩设定数据来源没设置好。力矩控制国产货做的不比安川差的,考虑一下国产的正弦,汇川,英威腾等专用张力型的吧

网友C:
这个要查一下启动信号是否有接通,其次要确定编码器的接线是否正确等因素了,安川的编码器线接线比较麻烦,还是三菱比较好用,接线简单,而且力矩电流环可以匹敌安川。

网友D:
转矩控制模式是模拟量输入,你确认该模拟量和方向信号都加了??

网友E:
有控制部分图吗,发来看看!

网友F:
那个参数自学习好了,才行,参数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