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4):
1、信号传输导线使用双绞线,能使两根信号线到干扰源的距离大致相等,分布电容也大致相同,所以能使进人数显表的串模干扰大大减小。
2、为了防止电场的干扰,可把信号线穿入铁管中,或者使用屏蔽线,并对屏蔽层采取一点接地。对于直流信号,可在数显表输入端加滤波电路,把杂散信号干扰衰减至最小,信号线要远离动力线,信号线与电源线不要统一孔进入仪表内,信号线应以尽量短的绞线接至信号端子的相邻位置上。
3、数显表和变送器的外壳都应接地,以保持零电位,为提高仪表的抗干扰能力,可以把仪表的放大器“浮地”,即将放大器与仪表外壳绝缘,以切断共模干扰电压的泄露途径。

网友A:
数显仪表是智能的吗?如果是,抗干扰能力差,一般都是内部的电路板设计不是很到位。当然现场的电磁环境恶劣也是一方面了。不管咋说,信号线双脚,信号电缆屏蔽,外壳接地或等电位,也是应该的。

网友B:
最好是现场信号电缆与动力电缆分开,一些电磁流量计信号与电源也尽量使用单独电缆敷设。

网友C:
使用屏蔽线的效果最明显。以前遇到过案列。有时候加个0.1uf的小电容,也能解决问题。

网友D:
信号线屏蔽线在仪表端接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信号线屏蔽线在仪表端接地
仪表我都是不接地,屏蔽线都是在传感器端接地

网友F:
这也是实在的经验之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