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4):
液压电磁阀试验台,挺好玩的东西

楼主:
奇怪啊!,怎么图片看不全,再来一次

楼主:
郁闷的是:第一次传输完成,但是网页显示怎么只有一截???

网友A:
图片可以显示一半,太难得了;想来,通常是要么传输完成、要么没有完成。
综合试验台,应当是多项参数测试吧。

网友B:
我们公司有一台液压缸测试平台老旧继电器控制的。

网友C:
这个怎么玩啊

网友D:
这个怎么玩?介绍一下操作

网友E:
是不是测试的密封性还是怎么寿命次数

楼主:
测试阀门压力、流量、应答速度、线性控制度等等参数

网友F:
液压传动也是集成技术的行业,做好一个带私服的大系统也有点挑战性,比如PVC压延机的液压系统

网友G:
看不到楼主发的图片。液压电磁阀实验台,需要油泵,溢流阀。换向阀及油箱。不知道楼主的是啥样的。

网友H:
我们也有个差不多的,我们是检测压力传感器用的。

网友I:
这个企业是干嘛的?
一般工司不会有这个实验台的!
实验数据可以上传吗?

网友J:
伺服阀会因为油污染堵塞的,清洗后它的零位需要重新调整,没有试验台是无法完成的。

网友K:
实验数据要保存并打印的吧,没有上工控机或者商用机台式电脑?

网友L:
伺服阀是怎怎么样的啊  和普通阀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M:
回复 楼主:
没用过,也没见过伺服阀 高大上啊一般应用在什么设备上?,它这个是不是对液压油洁净度要求比较高啊?

网友N:
回复 网友F:
看兄台的回复,好像对伺服液压有研究。能不能探讨一下,最进手上有台设备用力士乐的伺服比例阀,控制油缸的行程或者压力,两种模式,用PLC的PID指令控制,位置模式时还凑合,精度0.1mm,但是PID整定时间有点长,压力模式完全不行,超调很多,振荡特别大。

网友F:
回复 网友N:
估计不是电控的问题,建议检查一下储能器

网友O:
这个好玩不,像这种设备应该计量的吧!

网友P:
液压泵用普通电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