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博图V14问题

楼主(2018-03-04):
之前一直用的博图V11最近安装了博图v14,用博图V14设备组态里添加了1个CM1241RS422/485通讯模块,程序没问题,下载到PLC,PLC报错,通讯模块绿灯一直闪,长亮是正常。我以为是程序问题,把程序删了只下载设备组态没有程序还是一样报故障。(如图)。我用博图V11下载PLC正常,模块常亮绿灯,程序通信动作全部正常。求高手指点下为什么?

网友A:
建议你在V14版本内首先与你的PLC进行在线诊断,然后贴出你的诊断信息。

网友B:
博图里好像有个错误清除的功能,你找找清除一下。上次用博图就是说cpu故障,然后用step7没找到,都正常。后来同事找到那个清除错误的功能,恢复了下,博图就正常了,也不知道和你的情形一样不?手头没有博图,截不了图,但我记得大概是在左侧设备那栏的中下部。

网友C:
楼主还是在在线诊断一下,找不到错误,就在“在线诊断”的“功能”中,“恢复出厂设置”,然后再重新下载,编译时没错误,就可以正常下载进去,然后最正常运行了。

网友D:
手册说是:CPU找的CM1214模块了,但组态有问题。期待结果。

网友E:
在线看一下你的硬件版本

网友F:
上天用博图下载一个PLC也是,一直出现错误,后来从新下了好几次并重启才行。都开始怀疑自己的程序了

网友G:
博图v14在win10家庭版上安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