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

楼主(2018-03-05):
电脑连接不上FX1S-20MR使用的是DB9F...MD8M编程线,电脑带九针串口,显示代码ES0180840b,是不是要装串口驱动?我看只有USB转RS232装驱动,网上没找到了,往各位大神解答下

网友A:
串口不需要驱动
确定一下你的线是不是好的

网友B:
Sir:
1、原装的FX1N的编程电缆型号为SC-09,只有串口电缆,没有USB转串口电缆,任何USB转串口电缆都是非原装。
2、串口电缆不需要装驱动,但是用户需要确认串口可用,有些软件会独占串口,例如AB的软件,因此需要首先将其移除。
3、连接不上不代表驱动或者线缆问题,古老的PLC型号可能本身通讯端口也存在问题。
4、原装的SC-09并非是9针串口直接到8Pin,而是9PIN-25PIN-9PIN,也就是说,原装电缆也可以对A系列编程。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你的回答很专业,但是你的头像是真气人。

网友D:
大约是拿了台达PLC的下载线去试了,插头能插上就乱试;

网友E:
回复 网友C:
你是想揍头像上那只大熊猫嘛

网友F:
传输设置里面设了没有?
要是没有设置好Com口也会出现这种提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传输设置里面设了没有?
要是没有设置好Com口也会出现这种提示的!
默认的电脑串口就是COM1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线是新的线,我晚上拿万用表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辈,谢了,今天我的USB转串口线到了,我试试,看下行不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大约是拿了台达PLC的下载线去试了,插头能插上就乱试;
你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H:
台达、信捷等等PLC的串口下载线也是8针圆口,跟三菱一致:但是针脚通讯功能不一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昨天晚上拿USB转RS232通讯线连接成功了,应该是串口的问题,还没有去验证。目前练习编程中。

网友D:
呵呵;你原来那条COM口的线可能就根本不是三菱上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前辈,那条com口线是三菱的,我拿的时候连包装都没有拆开,上面写了三菱FX

网友D:
那不是你设置问题就是你那条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