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5):
现在使用的欧姆龙伺服,但是在急停时会出现过压报警,所以想外部添加一个能量回收电阻,现在是不知道该怎么配,问了客服客服说配的电阻比实际的大了或者小了都有可能损坏驱动器,现在弄得我很郁闷,不知道该咋办了,按客服的说法,他们说的就是废话,难道要让我配一个刚刚好的??????大家给个建议呗,加入配的比较大了,会咋样?会不会烧坏伺服?

网友A:
呵呵;客服说的没错;电阻的阻值及功率请参照你伺服手册上选;功率可以加大,阻值要按上面的选,不能偏差太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的负载时在变化的,这个有没有什么影响了?

网友B:
负载变化?不定时增加或者减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不是定期变化,关键是每一批次不一样,

网友B:
看你电机启动频繁与否,按你最大负载时去选用,阻值大些,放电就慢些,过压也有一定范围,单相的母线电压通常300-400V

网友C:
把伺服拆了,看看里边的电阻多大,或者把伺服速度降低点。

网友D:
按说明书配就行了,功率可以选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