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5):
车间有台注塑机,用的是汇川is300变频器。采用can油压专用模式,使能正常,给压力信号没有反应,电机不转。换别的机台上的变频器上来,注塑机正常使用,确定是变频器问题。
之后对换好的变频器驱动板和端子板,锁定问题在主板上面。查看参数也和好的变频器一样,排查了参数问题。
各位,大侠高手有没有知道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A:
不知用的是否是通讯控制,若是检查接口电路 通讯插头与接插件 连线 。一般通讯接口电路的接口芯片易坏,可用替换法排查。也可以将故障主板替换到别的同型号变频器上试试看,你懂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can总线通讯给压力信号的,将控制板装到好的机器上问题依旧,好的控制板装在有问题的变频器上可以通讯使用,证明是控制板的问题,就不知什么原因引起的,也将好的和有问题的控制板存储器对调,但有问题的控制板依旧通讯不了

网友B:
一块是IO板
另一块是主板
你说的控制板指的是主板吗?  主板一般出现故障很少的   通讯不上大多是IO板

网友A:
检查IO版通讯接口的电路与元器件和连线。可顺着通讯接口连线,沿链路检查,顺藤摸瓜,可将通信芯片换一下,换一只新的或与好板 替换一下,检查其连线到CPU的连线的通断,IO板怎么看着缺件。你锁定的是主板还是IO板,这点很关键,换主板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和好的机器控制板和io端子板一块一块地调换,换上好的控制板就正常了,说明还是控制板问题。
有没有可能cpu坏了?挺怀疑那些排针和座子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io板装在好的变频器上可以使用的,比较担心cpu不良的,要是排针氧化还好搞点

网友C:
这种伺服修死人,见一次怕一次。佳明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真是佳明电器的注塑机,原本小问题电容鼓了。换好就不通讯了!挺郁闷的,要换主板就有点不好了

网友A:
为什么小电容鼓,肯定是有原因的。小电容过压的可能性较大,请检查小电容周围元器件和与小电容相连或相关的元器件,比如二极管 贴片电阻 通信芯片,倘若CPU坏了只好换主板了,仔细查查吗,不要猜,行动起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主板,再调参数。好了!再将好的主板和有问题的主板cpu对调,证明是cpu坏了!一定要版本一样的程序才行,不然会冒烟的

网友A:
这就对了嘛,先外围再核心,就和打仗攻城一样,有时直接打掉司令部来个黑虎掏心,效果更好。替换法 排除法是最好的方法,效果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