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塑机异响

楼主(2018-03-05):
   一家企业技术人员打电话请教,他们的一台挤塑机更换牙箱齿轮后,开机出现嗡嗡异响,不知道啥原因?他们也不敢动了。因为我也没有接触过挤塑机,所以也不敢确定原因,只感觉应该齿轮箱在装配时没装配好,还有就是螺杆链接不规范引起,所以其它原因我也不清楚了,请教有这方面的高人指点。

网友A:
换前没有的话估计是没换好

网友B:
熟料挤出机的功率一般都是比较大的,配套的齿轮箱只要保证正常的润滑和冷却,损坏几率非常小,还有换齿轮通常是成对一起更换,噪音大的原因很多,最常见的的是轴承按位置不到位,齿轮对不对位,齿轮对新旧不统一等,和螺杆的链接估计关系不大

网友C:
应该是齿轮的过,但是也要注意螺杆,开机速度多少,空载速度多少,带载速度多少

网友D:
可能是水平没调好

网友E:
顶螺丝松动,是否有轴滚动的情况

网友F:
机械故障,咱们搞电气的就外行了。应该是机械部件没有配合好,造成整机的机械振动声响,应该拆机重新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熟料挤出机的功率一般都是比较大的,配套的齿轮箱只要保证正常的润滑和冷却,损坏几率非常小,还有换齿轮通常是成对一起更换,噪音大的原因很多,最常见的的是轴承按位置不到位,齿轮对不对位,齿轮对新旧不统一等,和螺杆的链接估计关系不大[/qu
你说的很有道理,去的时候注意这些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