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5):
下面介绍一下遇到的问题:年前维修一台ABB510变频器75KW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一起和大家进行探讨,本人学识有限有描素不清楚或者不完善的地方请大家指教,机器运行一直很正常,之前换过风扇,近两天电机声音出现异常,用钳形电流表检测电流为140A 172A 140A,经查电机的一个接线柱断线,变频器显示电流120A,维修线头,恢复后电流为125三相平衡,按照以往经验电机断线的一相电流应该减半另外两相电流升高,这次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增高了,变频器居然没有报警?ABB510变频器75KW输出缺相或者输出电流不平衡是如何检测的,对于170A左右的电流是不是应该报过流停机,120A的电流是不是通过三相叠加检测的,所以造成这样的问题而变频器一直不报警,还是510系列没有三相平衡检测功能,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万分感谢。
祝大家狗年财旺运旺身体旺,家旺业旺生意旺!

网友A:
估计电机接线柱的接线并没有完全断,应该是似连非连。因为变频器没有坏,输出给变频器的电压是平衡的,电机接线柱的连线【故障处】当时没有完全断开,所以电机接受的电压【三相】是平衡的,只是此相连线在接线住处【可能原先连线没有压紧】,长期运行导致氧化接触电阻变大,压降大,使此相运行电流偏大,另两相电流也跟着增大。你检查时拧动螺丝,正好断开了,所以你看到的结果,就是就是断开的样子。乱猜一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可能,因为我没在现场,了解的情况是电工反馈的,版主好强大居然把我的标题改了,看来是我写的不合适,谢谢

网友B:
遇到过三菱变频拖电机,故障和你的一样,检查结果是到电机的电缆一相破了接地,也是不报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估计电机接线柱的接线并没有完全断,应该是似连非连。因为变频器没有坏,输出给变频器的电压是平衡的,电机接线柱的连线【故障处】当时没有完全断开,所以电机接受的电压【三相】是平衡的,只是此相连线在接线住处【可能原先连线没有压紧】,长期运行导致氧化接触电阻变大,压降大,使此相运行电流偏大,另两相电流也跟着增大。你检查时拧动螺丝,正好断开了,所以你看到的结果,就是就是断开的样子。乱猜一气。
你好,个人意见没压紧,电阻大,电流应该小才对吧。共同交流。

网友D:
接触电阻的大小是随机的,知道接触不好造成电流不平衡就行,

网友E:
电机异响应该是缺相引起的,
掐表的数没有变频器准,而且变频器缺相保护应该是有的,
楼主描述的可能是端子处似连非连状态,而不是有根铜丝连着状态。

网友F:
1楼分析的很透彻。电机还是注重日常检查维护,温升,异响,润滑。重要的是电机保护值参数一定要设置合理,避免烧电机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