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接近开关问题?

楼主(2018-03-05):
(无正文)

网友A:
继电器的线圈都一样大吗

网友B:
J1和J2J3J4的线圈对比一下,或者直接对调一下试试就可以确定故障。应该是线圈问题。也可能是线圈出线处有短路可能。

楼主:
接近开关电压12v一24V,,小型继电器Dc24v,全部一样。

网友C:
K1接近开关是否有干扰??

楼主:
小型继电器连座子都换过了,接近开关通电上去动作7一8次后就常闭,灯常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K1接近开关是否有干扰??
接近开关附近无干扰

网友C:
继电器线圈是不是有极性那种,例如带有LED指示灯,或者继电器线圈电阻异常

网友D:
把k2换到k1,依旧损坏,用屏蔽线。

网友E:
在继电器线圈处并接一只续流二极管看看

网友F:
接近开关性能是否可靠;仅试控制部分,通断K1回路怎样。
类似于9楼方法可以试试。

接近开关损坏后的常通现象,应当不叫变成了“常闭”。

网友G:
能不能改变一下极性,或者更换好的传感器,用三线制试试看,或者单独用一路电源试试看看。到底是传感器质量问题,

网友H:
用三线制接近开关,继电器线圈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试一下……

网友I:
何不用三线制开关

网友J:
把接近开关交换一下

网友K:
DC24V继电器有极性,左+右-,另接近开关可接V-与线圈-极,与三线开关用法一样

网友L:
动作几次就损坏了,说明还是过电流导致,可以穿个机械电流表(或机械万用表)看看,电流变化情况,看看达到多少,再找找从哪里来的

网友M:
具体用表测量一下K1动作时的电流值,和其他正常的接近开关的电流值做一下对比,像你说的那样动作几次就坏了,做一下实测对比应该就能找到异常点

楼主:
这就是坏掉的接近开关,

网友D:
看楼主后发的照片,感觉被忽悠啦

网友N:
每个线圈加个二极管防止反向短路

网友O:
建议用三线接近开关

网友P:
楼主没说这几个继电器和开关都是同类型号?容量一样?如果是。那这个问题还就是问题了,如果容量不一样另当别论。

网友Q:
楼主为什么不选12~30V/200mA的接近开关呢?

电源24V,接近开关的电压最大也是24V,继电器线圈的反向峰值电压是其工作电压的3~7倍,在没有并上反向二极管的话,接近开关不容易坏就见怪啦。

网友R:
换型吧,这种里面的容量很小的,多动作几次就完了,以前用过,后来不敢用了

网友S:
看楼主的现象是电流大,可以尝试在接近开关至继电器回路串联一个接触器线圈,起到分压限流作用。
原来我们这里也出现过类似楼主的这种情况,接近开关是220伏,受现场影响,后来串联一个接触器就好了。

网友T:
估计楼主继电器没有反并联二极管,所以在断开时线圈放电烧毁接近开关。

网友U:
换个固态继电器试试,或者查查接近开关的参数,肯可能有适用性问题。

网友V:
互换一下试试,如果是没接续流二极管的话,不会只有一个经常坏啊。

网友W:
这是哪个品牌的产品

网友X:
容量不够,换个型号吧

网友Y:
不是撞坏的吧

网友Z:
关键是品质问题。。。

网友Q:
引用 网友S:
看楼主的现象是电流大,可以尝试在接近开关至继电器回路串联一个接触器线圈,起到分压限流作用。
原来我们这里也出现过类似楼主的这种情况,接近开关是220伏,受现场影响,后来串联一个接触器就好了。

根据楼主的表述,应该是接近开关击穿故障。

因此,电流大造成的损坏通常是开路(不通),而击穿损坏通常是短路。

但是,开路不一定完全是负载电流大造成,有时是击穿后短路电流过大再造成开路(与线路阻抗大小有关)。

网友AA:
把J1-K1支路导线换了,可能有异常电压引入

网友AB:
外观很糙呀,有没有换另一品牌的试试

楼主:
J1正负互换暂时不坏了。

网友AC:
您好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我这边上海左川电子公司的技术,楼主您使用的是奥拓尼克斯PR18-08DO型号接近开关  楼主订购过来多少钱一个?低于70元都是仿品。先检查接近开关检测距离,楼主这种情况应该是电流过大导致二极管击穿,不知道楼主买的是否是正品,这种情况有两种解决方法。1:换另外品牌接近开关  2:换10-60V 宽电压型接近开关在J1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