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1PG求助

楼主(2018-03-05):
求助各位同行,私下接的一个新开发设备写程序,厂家较随便,勿喷!
80点的FX3U扩展了个FX2N-1PG-E,PLC主体一直报错,亮红灯。
有以下几点补充:
1、清除PLC内存,重新下载一遍程序,PLC不报错,且模块能正常使用(回原点,定位都没问题),断电重启后,PLC又亮红灯报错,再一次清除PLC内存,重新下载一遍程序,PLC不报错,模块又能正常使用。只要断电重启就不行,反复如此。
2、由此确定程序应该是没问题(程序是按手册搬过来的,只有一些地方用变量代替了)
3、新建空白程序,清除内存,下载到PLC,问题依旧存在,拆掉2个1PG后,PLC正常,处于RUN状态
4、所以PLC本体应该没问题
5、难道2个1PG是假货?

楼主:
一张是拆掉1PG后的图片,一张是正常运行时的照片(清除内存,重新下载程序后不断电就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
FX2N-1PG现在停产了,现在卖的是FX3U-1PG,你那如果是新买的,可能是假货。

网友B:
哈哈;问下采购的1Pg从哪买的?

网友C:
2N-1PG都知不知道停产多久了。如果买到9.9成假货

网友D:
三菱有很多路子,台版的 国产的 二手的 翻新的 港版的等等。

网友E:
FX3U的 PLC  自带三路高速输出定位,
完全可以不用这个FX2N 1PG  这个定位模块,

网友E:
毕竟不是一个系列的,兼容会有些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毕竟不是一个系列的,兼容会有些问题,
呵呵;如果是正宗的FX2N-1PG,接在FX3U后面主机使用没问题的;

网友B:
FX3u主机配上FX2N-1PG,不存在任何兼容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E:
回复 网友B:
问题是 咋去判断自己买的 是正版的,还是山寨的

网友B:
呵呵;如果你是现在买到的FX2N-1PG全新的,那么基本上就可以肯定是有问题的,当然,买到二手的是真的三菱是可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问题是 咋去判断自己买的 是正版的,还是山寨的
购买PLC扩展模块都是采购去置办的,我们做技术的只要模块能使用就算了,懒得去挡别人的财路了。现在的问题是,两个模块都不能正常使用,果断和客户反馈并更换配件呀。

网友B:
呵呵;现在采购也很不专业了,找这些工控产品不是去联系代理商,而是像买衣服一样网购,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这样了;

楼主:
感谢大家!更换了两个FX3U-1PG,问题解决了,也是醉了。客户找供应商换货,居然很顺利的换回来了,估计供应商心里明白的很

网友B:
呵呵;换回来是采购的事,你只要管东西好用就行了;

网友A:
采购购买产品后,如果使用有问题,可以让采购叫供应商解决问题。正规的销售是要有售后服务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更换了两个FX3U-1PG,问题解决了,也是醉了。客户找供应商换货,居然很顺利的换回来了,估计供应商心里明白的很
呵呵,只要购买时间不是太久,做生意的都懂的,基本上都能换,除非商家不准备做回头客生意;估是翻新+返修的二手货,维修点也真是的,修好以后上电正常就丢给商家继续二次兜售了,也不反复测试久一点,检测稳定性如何。

网友B:
呵呵;二手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极小;
还是山寨的可能性比较大,才与主机出现兼容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