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6):
行车2台375瓦带闸车电机,用多大变频器?为了定位准确,要用制动电阻,变频器要配多大的制动电阻?我这行车上挂5百公斤东西,不算自重。起动停止比较频繁,大概1一2分钟就要起动停止一次。5分钟内起停十次左右。然后再隔5分钟再重复起停。

网友A:
2台375瓦,撑死了用一台1.5KW安川V1000变频器完全足矣,价格也就是1300顶天了,这个变频器刹车电阻不要都行

网友B:
第一眼看去,看成了375KW!!!
375W的小电机,一个小变频器就行,也不算太频繁启动。不知你的电机使用的是锥形电机还是带抱闸线圈的电机?

网友C:
是,1.5kW变频器足够了。都是小家伙。没很多成本。

网友D:
如果是行车用的话,我是用汇川MD320,2.2KW配套刹车电阻,点动模式,刹车盘不用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行车用的话,我是用汇川MD320,2.2KW配套刹车电阻,点动模式,刹车盘不用安装
定位准确吗?我行车电机已带减速头。

楼主:
电机是带抱闸的,

网友E:
我们这大车是施耐德的。两台电机抱闸一定要调同步。加减速时间5---7秒,根据现场情况调整。矢量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这大车是施耐德的。两台电机抱闸一定要调同步。加减速时间5---7秒,根据现场情况调整。矢量控制。
你这矢量控制是有传感器还是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这大车是施耐德的。两台电机抱闸一定要调同步。加减速时间5---7秒,根据现场情况调整。矢量控制。
你这矢量控制是有传感器还是没有?
你是2台电机,就算有编码器回馈也没法用——2个编码器(一个电机一个)一个变频器,变频器应答哪个编码器呢??

网友F:
只是同步要怎么保证,如果可以不同步就容易。

网友D:
回复 楼主:
刹车时间可以调到0.5秒,这个行车的控制还是比较平稳的,这个方案可以说是工厂的3吨以下行吊的标配,缺点是造价比单纯的刹车电机贵

网友G:
这个不光是要调电气,机械也要调匹配才行!

网友H:
行车要那么大精度做什么用

网友C:
两台电机用一台变频器并联驱动,这就够了。再搞定位?调试起来麻烦了。要变频器有制动功能。

网友I:
基本各家变频器最小规格的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