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6):
初学三菱编程指令、脉冲控制,有些许不明白的地方,还望赐教如图所示脉冲的手动控制程序有几点不明白的地方
1、当手动控制时无论哪个方向移动都输出固定脉冲数量、频率、加速时间,那如果从A到B需要这么多脉冲数,那从A到B的中间朝B移动并不需要这么多脉冲数,此时如何理解手动控制中的固定脉冲数量其中M109作为中间继电器是没有限位开关的条件的
2、若方便的可留下QQ请教

网友A:
他脉冲个数远远大于总行程,那个只是脉冲输出,手动按钮应该是点动的吧?按下的时候电机开始移动,松开按钮就没有脉冲输出了。

网友B:
所谓的手动控制,按下就输出,松开就会停止。程序中就是M19 M20闭合时就就输出,断开就会停止。当M19,M20一直闭合就一直输出直到输出完500K脉冲再停止,需断开M19.M20后再闭合才会继续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是点动控制的,感谢您的回复,上行有检测,下行是没有检测的,一直按着下行岂不是会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应该是设计人员考虑不周全,但是也是可以使用,既然都是点动使用了那么就是人要一直看着设备动作,当要撞到的时候人是可以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