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6):
如图
图中按理说是PLC一旦上电C235就会每一周期自增(M8235未输出)
可是打开仿真后C235一直是0,并且强制图中M15、M109为ON后仿真画面仍然显示断开

求指教是因为仿真软件安装问题还是仿真的什么知识没理解

网友A:
C235,如果是FX系列,这个是高速计数器,需要物理端口(高速输入点)频繁通断才能计数!!
如果是Q系列,是普通计数器,同样需要M8000通断才能计数!!
计数器对信号通断进行计数,信号常ON也就是在ON一瞬间计数一次,然后没了!!如果开始就是ON,那就一次都不计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图
图中按理说是PLC一旦上电C235就会每一周期自增(M8235未输出)
可是打开仿真后C235一直是0,并且强制图中M15、M109为ON后仿真画面仍然显示断开

求指教是因为仿真软件安装问题还是仿真的什么知识没理解

Sir,您这不是仿真软件安装问题。

同时,不能确认您仿真的什么知识没理解。

最后,可以确认的是您没有翻阅手册的习惯,高速计数器不能被仿真,虽然手册上没有直接明确表明,但是手册表明了可以仿真的计数器编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235,如果是FX系列,这个是高速计数器,需要物理端口(高速输入点)频繁通断才能计数!!
如果是Q系列,是普通计数器,同样需要M8000通断才能计数!!
计数器对信号通断进行计数,信号常ON也就是在ON一瞬间计数一次,然后没了!!如果开始就是ON,那就一次都不计数

虽然你每次都能回答的非常“正确”,但是你每次都从来不看提问者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您的耐心讲解,受益匪浅,那个是高速的计数器,然后仿真关于强制信号的问题能顺便解答一下吗,感激不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解答,如图中M8000一直为接通而C236最多也就为1,但后续程序中C236与多个数据作比较,请问C236程序中显示M8000一直为通,也就顶多C236为1,为什么这样还要拿取反复作比较

楼主:
回复 楼主:
可能我描述不是很清楚 如图
图中程序我没理解错的话C236永远都只可能为1,因为没有其它条件,对吧
再如图
可看到与20作比较既然C236永远为1为何不直接用K1作替代写了那么多增、减(M8236)计数器C236与比较的程序
我希望弄懂是因为我理解不对没理解到写程序人的意思还是写程序的人想多了写了些没用的程序因为我才学三菱,不能确定,就想补下知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耐心讲解,受益匪浅,那个是高速的计数器,然后仿真关于强制信号的问题能顺便解答一下吗,感激不尽

所谓强制:是指恒给变量赋值,因为内部变量可以随时改变其值,因此不存在强制的问题,强制指的是给受外部接线信号影响状态的点而言,通过指输入点。

所以,你所谓的给内部点强制也就是赋值而不能得到结果,你应该去看你的程序,是非有其他赋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我描述不是很清楚 如图
图中程序我没理解错的话C236永远都只可能为1,因为没有其它条件,对吧
再如图
可看到与20作比较既然C236永远为1为何不直接用K1作替代写了那么多增、减(M8236)计数器C236与比较的程序
我希望弄懂是因为我理解不对没理解到写程序人的意思还是写程序的人想多了写了些没用的程序因为我才学三菱,不能确定,就想补下知识

既然仿真软件只能仿真C0~C234的计数器,那么C235不能仿真C236就可以了?

新手更重要的去看手册而不是急于要看程序,否则连基础都不懂又如何能看得懂?

急功近利是学程序的大忌,急功近利的结果就是用了好多年写点程序还像菜鸟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了,赋值输入能行,中间继电器不可以赋值应该是,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您的回复,有看手册,不懂我都是F1但手册并没提示C235 C236这些高速计数器不能仿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有看手册,不懂我都是F1但手册并没提示C235 C236这些高速计数器不能仿真

你需要阅读GX Simulator手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我描述不是很清楚 如图
图中程序我没理解错的话C236永远都只可能为1,因为没有其它条件,对吧
再如图
可看到与20作比较既然C236永远为1为何不直接用K1作替代写了那么多增、减(M8236)计数器C236与比较的程序
我希望弄懂是因为我理解不对没理解到写程序人的意思还是写程序的人想多了写了些没用的程序因为我才学三菱,不能确定,就想补下知识
当然不是恒定的一个数,因为C236高速计数器是有外部对应的物理接口的,X1即是C236对应的接口。这个高速计数器在程序中直接调用即可,程序中不必显示X1。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您的解答,回答了我心中的疑惑,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