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6):
食品行业,工作环境有水飞溅,由于是热水,同时也存在蒸气,请教在此环境下如何选择光电传感器?最好有具体的品牌和型号。之前用光纤,但光纤头很容易出现水珠而失灵,效果不理想。

网友A:
个人认为直接咨询西克,邦纳,欧姆龙等厂商更好些,你的环境决定必须用高端产品。

网友B:
首先是材质,对水汽敏感度,其次是稳定性了,但是我感觉楼主还是没把环境和传感器工艺描述清楚,光电是对射的还是漫反射的,是检测有物体,还是检测无物体,好多没说

网友C:
光电怕不好使

网友D:
光电的在蒸汽环境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E:
这种环境下基本都是配合机构的接近开关为主导

网友F:
你用光电传感器用来检测什么?
这个问题决定选择光电传感器的可行性
水溅射做防水没问题,关键是蒸汽或者水滴到光电头上会导致误动作。

网友G:
选基恩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检盖,PVC材质,用漫反射的

网友H:
这种环境光电的不太适合,如果一定要用光电的,可以用对射式试试,穿透能力比较强

网友B:
回复 楼主:
漫反射最怕水汽和水珠了,我们这里使用是有个小罩子,可以做到一定防护。如果达不到你的要求,可以借鉴一下摄像头前面的雨刷器。

网友I:
完全想依赖传感器是不行的,环境也要改善一下,比如制作一个密封的检测隧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检盖,PVC材质,用漫反射的
发个正反照片看看

网友J:
有正气存在,光电开关受干扰估计会增多,不如选择电容式的接近开关,也可以检测PVC

网友H:
回复 网友J:
估计楼主要求的检测距离较长,电容式的满足不了要求。再者电容式的在水蒸气条件下,也容易误动作

网友K:
这个目前我都是选用激光类型,那个干扰很小

网友L:
检测距离怎么样,用雷达波的呢

网友M:
我也觉得楼主选择的传感器扬短避长了。应用环境导致传感器的软肋暴露无遗。还是考虑其他方案比较可靠。

楼主:
回复 网友K:
有具体型号吗?

网友J:
回复 网友H:
考虑不周,电容式的有水也能动作,没想到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有具体型号吗?
你直接找激光光电传感器即可,品牌是松下、邦纳、基恩士、欧姆龙、SICK都行

网友N:
光电开关误动作很难避免

网友O(2018-04-20):
可以试试堡盟的O300.SP,智能反射型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