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测长问题?

楼主(2018-03-06):
编码器的脉冲是360,测量辊周长是520mm,是图片上那么计算匹长系数吗?求各位大能指点?

网友A:
出什么问题了?

网友B:
要考虑中间有没有传动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触摸屏坏了换了一块不知道怎么设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变比直连的,是这样计算吗?

网友C:
转几圈看看长度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C:
计算方法对吗?

网友A:
屏的程序是备份?这样数据在plc里应该可以查到。

网友D:
只要辊径没有变化,这是对的,一个脉冲数走1,44444mm。辊径有变化就不行了。

网友E:
什么是匹长系数?没听过

网友F:
正常就是这样  楼主转两圈试试看 检测的数据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各位

网友G:
浆纱机?盐城沈工的话一般就是。这个匹长系数可不是这样计算的,先把匹长系数调成1.000,然后把匹长设成40米,再测量2个墨印之间的距离,实际长度除以40的比例值就是匹长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