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6):
我有个项目,中央机架用的是CPU315-2PN/DP,最后一个插槽挂的CP342-5(因需要和第三方DCS做通讯,需要CP342-5),我看了很多资料都是说CP342-5的I/O数据是需要用FC1和FC2转换的,那么我的问题是,CPU315中的数据如何传送到DCS上(例如M0.0、MD4、DB1.DBD10)

网友A:
根据硬件组态里的设置可以选择用move指令和SFC14/SFC15进行数据传送,CP342设置为DP从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调用FC1/FC2吗?
调用SFC14/SFC15的变量放在我自己建立的DB块就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