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6):
本人电子专业,现在主要从事电路和单片机程序设计,熟悉数模电,现在想学习变频器维修,有业余时间,不知道情景怎样?

网友A:
可以呀,先买本关于变频器的书,熟悉一下。然后再买一些关于变频器维修的书,你熟悉单片机,应该硬件电路比较熟悉【模数电路】先从主回路开始,然后驱动电路 开关电源,再电流 电压 温度检测电路与保护电路,估计逻辑电路 复位电路 时钟电路 通信电路你不陌生,有基础学起来并不难,一步一步来,相信你可以。

网友B:
能够拿得起还要又市场啊

网友C:
赚几十万的机会来了

网友D:
买本咸老师的书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哈 厉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书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基础  关键是从什么地方入手  ?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说的对

网友E:
厉害,现在需求很大,这个变频器市场维修。

网友F:
不去深入学习嵌入式系统,或者改行码农,去做维修将来你要后悔的

网友G:
原理和案例的书是必须的,不要很多,主要是空闲时巩固理论,不怕苦可以考虑到维修门店做一年学徒,效果比培训班好得多

网友H:
别学修变频器你会得心脏病的

而且利润不高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不去深入学习嵌入式系统,或者改行码农,去做维修将来你要后悔的
为什么这么说?

网友J:
如果自己爱好的话可以,如果作为谋生之路的话,还是放弃吧。

网友K:
十二楼的哥们,说的挺严重。把人家小伙吓得不轻。哈哈,兴趣加努力等于高手

网友A:
其实从哪下手都可以,可先从主回路下手,先熟悉模块【IGBT】 整流  继电器 接触器 保险,吸收电路 ,电解电容 充电电阻 均压电阻,掌握他们的性能与检测方法。这比较好修,也容易产生成就感,二学习开关电源的维修,先掌握原理,再对电路进行化简,一小部分,一小部分的熟悉掌握,结合实际元器件与电路类型进行维修【开关电源的种类很多】,三学习驱动电路的维修,驱动电路的维修相对来说比较好修但是有比较关键,要求仔细 谨慎,闹不好容易炸机,可借助万用表和示波器进行维修,重点是积累经验。此时难点又是重点,故障率非常高。一定要注意。修好试机尤其是装到变频器上试机时,一定要遵守试机原则先低压 再高压,指空载试机,空载正常后在带电机试,试样成功后最好在带载试,可买一本先打下的书看看。最后是电流 电压 温度采样 检测 保护电路的维修 开关量输入输出电路 模拟量输入输出电路 逻辑电路 复位电路 时钟电路【晶振】 通信电路的维修。慢慢来,总体原则,先简单再复杂 化复杂于简单【化简】,将复杂的电路化简为简单的,一部分一部分的小电路,不耻下问,不断学习,勤于实践,提高理论素养,加强实践【动手】,用理论指导实践,时间印证理论,然后再实践。也可找一老师,根其学习一阵子,效果更佳。还可以找一单位边干边学,单片机变频器两不误岂不更好。还可以找一培训学校短期学习一阵子。效果也不错。学成了你就伟大利,你将是一个工控娇子,前途无量。

网友L:
买本咸工的书,多接触变频器,多实践。并且胆大细心。理论实际相结合。加油!

网友M:
有这基础的学维修很快,现在坏了基本就是换配件,很多修的价值不在了,人工成本大于配件成本

网友N(2018-10-27):
楼主可不可以教我一下数模电路啊

网友O:
回复 网友F:
这是方向错误,十年后你会后悔!

网友O:
这是方向错误,十年后你会后悔!

网友O:
回复 网友O:
修变频器机技术含量不高。

网友N(2018-12-11):
我也感觉做软件的技术含量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