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让PLC与PC进行数据交换

楼主(2018-03-06):
现在有个场景是这样的:
  有一个PC上位机和8个FX5U的PLC用以太网连接。现在需要把FX5U的一些数据上传至上位机数据库。还有就是把上位机中的配方数据下载到选择的PLC中(可以多选或单选)。请问这应该怎么做

网友A:
你的组态软件支持三菱plc,支持以太网了

楼主:
能具体点吗?

网友B:
上位机中的配方数据下载到选择的PLC中(可以多选或单选)。
怎么操作下发?安装在现场的触摸屏控制器?还是使用上位机下发?一般的解决方案,就是使用上位机安装组态软件,自动采集PLC的数据并存储。常用的组态软件有:力控组态软件,组态王组态软件,紫金桥组态软件,西门子WINCC组态软件等等,至于实施细节,自己研究。

网友C:
楼主这些功能可以实现,用触摸屏和PLC组合或者上位机和PLC组合都可以实现,需要进行好网络组态,定义好相互之间数据块传输;接下来在每个PLC里做好发送和接受程序(有固定的功能块直接用)和上位机上可以选择配方和指定的PLC地址,最后就是做上位机界面了。

网友D:
组态软件,opc之类的

网友E:
自己开发的上位机操作系统还是商业组态软件?
自己开发的一般用modbus tcp/ip 通讯,做好内部存储区对接,商业组态软件需要该软件有相关驱动

网友F:
用现成的组态软件,或者自己用高级语言编写。

网友G:
用已有的组态,当然会有点固定,
如果数据要传输到ERP一类的商业软件上去,要开发驱动,那价钱就贵了。

网友H:
一般来说都是用现成的上位组态软件。。。。当然水平够的话用VB自己开发当然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