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6):
不会编码器器的相关调零问题,示波器也调不出相关的波形,请教前辈的指点!微信号gkwx911。

网友A:
电机是什么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西门子伺服电机1FK7032-5AK71-1AG5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你在更换编码器时没有固定转子的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记位子,也不知道怎么标记位置。看到过有人用示波器跳出波形来对零位,请老师指点

网友B:
伺服电机更换编码器肯定需要对零位的,可以参考DOCONCD上专门有地方介绍怎么调整编码器零位的。

网友B:
我们每次调整时都是通过对齐编码器上的标记后并固定电机转子,然后将编码器拆下,对齐位置后固定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老师,你说的这个DOCONCD是什么东东,我看了是个西门子论坛。固定电机轴后标记位置的地方应该在固定编码器的电机壳上吧,这样装新的编码器时编码器的码盘的位置怎么确定,所谓编码器的零点是不是码盘的零点,能这样理解吗,请指导

网友B:
DOCONCD是一张光盘资料,内容几乎囊括了siemens数控系统的所有资料。

网友C:
编码器的光栅和PCB板的标价对齐,再对准转子的零位,即3个位置都对到一条线上,转子共有4个零位,哪个都行,最好拆时锁定转子,做记号。非正玄编码器记得是U相还是W相忘了在电机轴记号位,转动编码器光栅调成低电平锁定编码器轴和电机轴的连接就行。

楼主(2018-04-09):
回复 网友C:
老师您好,你说的我不是很明白,编码器的光栅在哪看,还有编码器的波形怎么用示波器来看,我不会,跪求老师的指导,期待老师的回复,或者微信给指导一下,学生微信号gkwx911,期待老师的回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您好,你说的我不是很明白,编码器的光栅在哪看,还有编码器的波形怎么用示波器来看,我不会,跪求老师的指导,期待老师的回复,或者微信给指导一下,学生微信号gkwx911,期待老师的回复!

首先我说的内容是两种编码器,前一种是光栅的标记,和编码器种PCB的豁口对其,后对准您拆编码器时电机轴对电机端盖做的标记处。即可,稍有偏差可微节编码器两侧的耳朵不报警即可。【西门子】

第二种是常见的普通伺服,编码器是增量的那种。【国产】

示波器如何测编码器波形,您自己先看一下编码器的原理及接线,明白了就会测了。不要用【跪求老师】,这词少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