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7):
如何将一台440变频器输入380改成220供电 ?

网友A:
呵呵;别折腾了;功率很小可以用变压器,调试及带空载电机都可以;

网友B:
办法是有,关键是代价多少,价格完全看电流和功率。

网友C:
是呀,关键看功率。功率小的话方案可以,功率太大了不行。7.5kW为上极限。

网友D:
要是小的功率的不像买个国产220伏的变频器呢,你是什么上边用的?

网友E:
需要屏蔽欠压故障即可,降功率使用。

网友C:
欠压故障也能屏蔽吗?这个好像不行的。真的欠压对驱动输出是有很大影响的。屏蔽欠压不行。如果楼主的变频器功率小,就是直接搞一个单相自藕变,220/380的,功率给够了(与变频器的功率一致)即可。鉴于单相电网对负载功率的限制,所以不能做大了。

网友A:
呵呵;想去改变频器内部结构来适应电压还是那么好操作的;
所以还是外部加变压器可操作性更强;

网友F:
变频器内部有参数可改,但是要进入密码。看看说明书或者问问厂家。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变频器内部有参数可改,但是要进入密码。看看说明书或者问问厂家。
呵呵;你确认SIEMENS有这个功能?

网友F:
回复 网友A:
我只是看过别的品牌有此功能,输入电压可以设定。例如普传Y08:额定输入电压100-1140V.

网友E:
按照西门子手册A类警告是可以屏蔽的,F类故障是不可以的。实际上F类故障也可以屏蔽的,是用参数屏蔽的,维修时使用很方便,也可以用笨办法硬件屏蔽,即给CPU送一个虚拟的假信号。

网友G:
回复 网友C:
可以用自耦变压器变成380v后,把变频器屏蔽输入缺相。但变频器带载能力下降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只是看过别的品牌有此功能,输入电压可以设定。例如普传Y08:额定输入电压100-1140V.
个别品牌有这功能,不能代表都有这功能,现在讨论的是西门子MM440;

网友C:
回复 网友G:
第一,变频器输入不怕缺相。因为如果缺相,变频器会有电压低保护。所以,对输入而言,缺相不是问题。

第二,前面已经说了,小功率的系统,单相是可以工作的,只要输入的容量够。对于整流以后的纹波大问题,也不是主要矛盾,因为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容器容量也很大。

对于大功率的变频器,如果用单相,就不合适了。电网不允许。

网友H:
简单一点:找人换一台220V变频器得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C:
我们有台料车是7.5kw电机使用是滑线供电,在轻载时滑线有一相缺相变频器也可以正常工作。在重载时就不行了,我想加大变频器功率重载在缺相时也应该能正常工作。

网友C:
回复 网友G:
哦,这样呀。难怪了。滑线式问题就在滑线的滑环本身电流是否能接受单相电流?放大滑环的载流能力就行了。否则,滑环是瓶颈。

网友I:
貌似可以直接用,但是要屏蔽欠压报警和缺相报警,具体通过硬件还是软件屏蔽的我也不知道,我手上有一个人家改好的。

网友J:
小功率的变频器可以直接接220V电源,说明书上有接线说明,要注意的是电机要把星星接法改为三角插接法。

网友J:
是星形改为三角形接法。

网友K:
关键是母线欠电压报警要停机。
功率不大,变频器数量1、2个,就用KDRJL版主的办法,加220/380变压器,西门子变频器没有报缺相的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