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温控器的接线

楼主(2018-03-07):
昨天在车间转的时候,发现烤箱的温控器被烤的变形,不是很好看,就准备买一个换上。

旁边还有一个烤箱,温控器是好的,就拍了照片准备到电子城买。

结果电子城卖配件的老板,说没有这个牌子,就给了1个其他品牌的,我看了看,电路图不一样,不知道咋接。按原来的接线点接上,用不了。

原来的温控器电路图如下:

新买的温控器电路图如下:

恳请论坛的前辈讲解下两种电路图的接法与含义,谢谢!

网友A:
按照图上应该是新的接5和7就行了,你这个是直接控制接触器的吧,6和7是固态继电器接点。祝你好运!

网友B:
4 5  11对应你现在的8 9 10
5  6 7是高低输出。

网友C:
没有使用过,但如果两者功能一致的话,可以通过接线图的比对(可以画图),来确定引脚的对应关系。
比如,上下两图的电源端子是一致的,12、13、14端子也一致;上图的4、5、11分别与下图的9、8、10对应,然后是OUT端子的对应关系,可参见以上的回复。
仅供参考。

网友D:
温控器分热电偶和热电阻,还有型号之分,常见的K型

网友E:
这个简单吧,按图接就行,有的还要设置输入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使用过,但如果两者功能一致的话,可以通过接线图的比对(可以画图),来确定引脚的对应关系。
比如,上下两图的电源端子是一致的,12、13、14端子也一致;上图的4、5、11分别与下图的9、8、10对应,然后是OUT端子的对应关系,可参见以上的回复。
仅供参考。

版主,是这样子的,1.2.3和12.13.14这几个我能看懂,1是地,2.3是电源,12.13.14是接热电偶。
我看不懂的是这两个:
a、输出应该就是常开常闭两个之间转换就可以了嘛,原来的输出是6.7脚,常开,新买的是5.6.7是输出脚,5是公共脚,6是常开脚,7是常闭脚,那是不是我接的时候,就接公共脚5和常开脚6,就可以对应原来的6.7脚呢?我是这样想的,不知道对不对?请前辈们赐教。(输出脚上面标的C、L+、H是啥意思,有没有懂的,分享一下呀)
b、ALM1是报警,应该也是常开常闭之间的转换,原图很好理解,5是公共脚,4是常开脚,11是常闭脚,新买的看起来8是公共脚,9是常开脚,10是常闭脚,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因为这个图看起来怪别扭的,不像原来的看着简单明了。(报警脚上面也有C、L、H,这是啥意思呢?)

百度的结果:
C是COM  公共端。
H是high 常开点。
L是Low  常闭点

根据百度的结果,我猜测是不对的。那为啥图里面明明就是分开(L脚),还是常闭点呢???还有,输出的L脚,为啥要标注L+呢?

网友F:
新表接完线送电还要设置好参数才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温控器不通电还可以设置参数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看懂哎!5和7是对应原来的6和7吗?那报警接哪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