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盘计数故障

楼主(2018-03-07):
一进口码盘,在使用过程中出现到达标定点相差很多,而且都是减少趋势。
大家开始怀疑与其连接的齿轮丢转,但是检查发现齿轮与减速机齿轮咬合良好。
由于此设备看码盘来定位,后期频繁相差越来越多,已经超出误差值,无法使用。
今天停机检查,接线,机械都未发现异常。经过领导同意,队码盘进行拆解,发现其内部定位销松动,造成丢转。

网友A:
这个要么是初期安装没有拧紧,要么是后来震动导致松动——那个是螺钉规格不对,例如本来应该用12.9级却用了8.8级

网友B:
没有上紧,或者没有固定好,一般这样的都有凹槽

网友C:
就是这种精神学习就要拆的彻底才知道。究竟是什么问题?必须前提的,领导知道才可以,我也干过这个事情。

网友D:
贵重的东西还是得领导拍板才能下手呀,其实只要能分析出拆机的理由出来,不用等用不了的时候才决定,用技术说服领导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种精神学习就要拆的彻底才知道。究竟是什么问题?必须前提的,领导知道才可以,我也干过这个事情。
必须领导同意。因为怕万一拆坏了。

网友E:
码盘是不是编码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码盘是不是编码器?
编码器≠码盘,编码器可以是电子型的,不需要机械码盘的那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增量型编码器。

网友F:
楼主给出的图,就是编码器。联轴器松了。这个地方还真的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可能与震动有关。

楼主:
里面的顶丝确实由于长期振动造成松动。

网友G:
震动大的话确实是容易导致松动!

网友H:
这个应该是数控车床的伺服电机上的

楼主:
液压设备上面的。靠比例阀控制来精确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