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7):
维修几台人民电器的SRMW1型万能断路器,故障现象是运行几分钟跳闸保护,怀疑是电流检测电路有问题,拆开发现输出端有三个类似互感器的原件,但是引出四根线,现在不知道这是什么原件?没有型号,是霍尔传感器么?还是其它的什么器件?麻烦有知道的师傅指导!感谢!

楼主:
就是这个东西

网友A:
电流互感器吧

网友B:
电流互感器,四条线里面是两组CT,一般一组是控制单元的保护单元感应电流做测量显示用,一组做保护用。

网友C:
看着应当是电流互感器,不过还真没见过4根线的。

网友D:
是不是用的霍尔传感器呀。

网友E:
霍尔电流互感器组件一般是3-4根线没错,但是线之间电阻一般大于1-10K,如果测量发现线之间电阻小于100欧姆肯定是普通线圈互感器,大于1K属于霍尔

网友F:
电流互感器

楼主:
有可能是四楼师傅说的两组线圈的电流互感器,因为我测量红绿两根线三个互感器都是19欧左右,但是蓝红两根线的阻值A、C相是46欧,而B相是14欧,现在怀疑B相互感器有问题,但是不知道这个互感器的型号,不知道咋买。

网友G:
交流电路还是直流电路?交流是互感器,直流是霍尔传感器。

网友H:
应该说是电流检测器件,有可能是霍尔器件或者是普通的互感器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指导!已经拆开了,就是两组线圈的互感器,现在已经确定就是B相互感器坏了。

楼主:
在最下面有一圈黑色的、像手镯一样粗的东西就是绕的另一组线圈,就是这组线圈扎间短路。

网友I:
哈哈,拆开了?这就一目了然了哈,两组线圈?

网友J:
回复 楼主:
如果买不到,可以试着自己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