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电源模块异常

楼主(2018-03-07):
电源模块,除了排查到保险烧了以外,其它的查不出来了。送电后DC24V无输出。
有维修师吗,指导一二。

网友A:
保险烧了,打一下散热器上的mos管,检查一下s极接的取样电阻,要是都烧了就没什么好修的,很大可能变压器坏了

楼主:
先谢谢你的指导。我再排查一下!

网友B:
PS307,先买一个,这个放那慢慢修;

楼主:
已经换下来了。

网友C:
保险烧了,整流模块看看坏没有。

网友D:
我都是直接用EDR-150-24,PS307根本就不采购

楼主:
AC220端加不加滤波器?

网友E:
加上滤波器,电源更稳定,电源的工作对外电路干扰就小了

网友F:
以前也遇到过ps307坏的,都是重新买的换掉。旧的扔了。

网友G:
顺着整流桥量下来有没有电压,变压器有没有输出一路量过来

网友H(2018-05-07):
厉害了,这个真不会弄

网友I:
开关电源,应该可以修修。

网友J:
回复 网友G:
没修过,只会换,前几天厂里倒变压器,倒完一送电很多西家logo电源没有输出,后来再单独送一次电就好了,我想这是不是自保护功能。您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