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7):
想问如何根据图中桥架长度计算出来的横担数量和丝杆米数。

吊高一米  一米五一个横担。   还有五金也就是桥架三件套如何计算的数量。

网友A:
这个要现场数一下了。嘻嘻。我们采用桥架布线,一般都是短距离的,所以,基本都是心中有数,很少做这么详细的计算了。

网友B:
具体要看材质,如果你本来就有用国标角铁做低架,间距两米都没问题

网友C:
你这表上都有了你还要纠结啥?
你是为了核工程量还是??

网友D:
桥架主要是转弯位置要多考虑,直线部分就是长度除间距

网友E:
这得结合材料和现场的情况而定,

网友F:
最好是根据现场布置图来考虑!

网友G:
我大致看了下啊,你看看我说的是否正确:

1)横担,丝杆和五金件就不说了,一个横担配两根丝杆及对应五金件。所以数量是2倍的关系;

2)镀锌钢管撇开,与桥架无关,配套的安装件譬如管夹及支架,弯头等都没说。

3)再说主体桥架,同样的宽度我看了下基本和横担是1.3倍左右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基本1.3米长左右的桥架配1个吊架(含横担及丝杆五金件等)

4)50mm宽的桥架使用的是吊框,164/110, 基本是1.5米左右长使用一个吊框,所以这里,有问题,没有写丝杆,50mm的一个吊框也应该配一个丝杆及五金件,但漏统计了

5)他是统一按照1个吊架配1个横担的,另外桥架链接片也是一批不小数目,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