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7):
一.为什么50HZ时【变频器带载】变频器输出电流一般大于输入电流,输入电流表与输出电流表的读书不一致,输入电流的读数小于输出电流的读数。
二.变频器50HZ时输出电压为什么【实际】,比输入电压略小。虽然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电压比输入大。
三.为什么变频器拖动风机【50HZ】运行时,不如风机工频运行时风量大【比变频运行略大】。
四.载波频率与输出电压的关系,载波频率越高输出电压越高。反之略低。
五.为什么变频器50 HZ运行时有时反而比工频运行时电流大。
六.为什么载波频率较低时变频器反而比较容易启动【带载】。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为什么50HZ时【变频器带载】变频器输出电流一般大于输入电流,输入电流表与输出电流表的读书不一致,输入电流的读数小于输出电流的读数。
二.变频器50HZ时输出电压为什么【实际】,比输入电压略小。虽然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电压比输入大。
三.为什么变频器拖动风机【50HZ】运行时,不如风机工频运行时风量大【比变频运行略大】。
四.载波频率与输出电压的关系,载波频率越高输出电压越高。反之略低。
五.为什么变频器50 HZ运行时有时反而比工频运行时电流大。
六.为什么载波频率较低时变频器反而比较容易启动【带载】。
欢迎大家讨论。
正弦波是万波之母,变频器输出的是SPWM波,正因为变频器的交-直-交变换和输出非正弦波的原因,才造成了上述你所说的种种现象

网友B:
输出电压是由一系列幅值不同、宽度不同、频率不同的矩形波组成(PWM)。万用表,即使是真有效值万用表,由于带宽所限,也不会测量出真实有效值。

网友C:
这个第五条的50Hz和工频有不同之处吗?

网友D:
高频设备,高频信号传输问题,得多学习。

楼主:
回三楼,工频运行与变频运行是有区别的。1.50HZ时,工频是标准的正弦波,变频是指按正弦波规律变化的高频波,含有大量谐波,不是标准的正弦波。虽然都是50HZ运行,但是效果略有不同。2.工频50HZ不可调,在这专指工频,而变频50HZ是指380V时所对应的最高电压,这个频率是可调的。3.其实工频50HZ所对应的电压是380V,而变频50HZ的电压不一定是380V,而是略小于380V, 有转差补赏的变频器还差不多,只是接近380V,而不可能完全相等,因为有死区【程序设计的要求】的存在,他占用一定的平均电压,载波频率越高,就越接近380V,但不会相等只能越接近,要想模块开关速度快又不炸机,就必须在模块开与闭之间,指上管与下管的导通与关闭之间设一等待时间,以保证上下管不同时导通,不炸机,这个等待时间就是死区,他是占用一定的平均电压,好的程序变频器50HZ时输出电压能达到额定电压的百分之九十八就不错了。

网友E(2021-01-13):
回复 网友C:
功率等于电压*电流*根号3,电压略低电流肯定略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