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控制

楼主(2018-03-07):
1.电机在接近开关1或接近开关2两个位置,当电机在接近开关1位置时(按钮开关2失效),按下(按钮开关1)电机正转,走向接近开关2,当到达接近关开2时(按钮开关1失效),按下(按钮开关2),电机反转走向接近开关1.
2.当电机在途中按下急停开关,电机停止,当急停复位后,电机反转到达接近开关1后停止。

楼主:
请问,怎样做这样的控制,最好能利用现在的板子来实现,请各位赐教!谢谢!

1.电机在接近开关1或接近开关2两个位置,当电机在接近开关1位置时(按钮开关2失效),按下(按钮开关1)电机正转,走向接近开关2,当到达接近关开2时(按钮开关1失效),按下(按钮开关2),电机反转走向接近开关1.
2.当电机在途中按下急停开关,电机停止,当急停复位后,电机反转到达接近开关1后停止。

网友A:
用继电器控制即可,无需PLC,无需编程,节约成本。至于具体实现方案,自己撸起袖子奋斗吧少年。

网友B:
自己作业自己做完

网友C:
用几个继电器和两个接触器即可完成

网友D:
在电机正反转的控制回路基础上,增加限位开关即可。
但是在条件2中,急停复位,设备即启动,那样的话,安全性没有保障。
另外,急停复位启动设备,在一般的控制回路中,会出现到限位2时,直接返回限位1。

网友E:
你这个是作业还是实际应用?就一个简单的正反互锁转电路,你把限位开关当做停止开关就可以了,还有实际应用中中途急停后复位不能直接退回来,应该是按后复位后按后退按钮回到原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否画个草图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对,急停复位后,设备是停止的,有个复位开关,按下复位开关电机走向限位开关1的(电机反转)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怎样做到,
电机在限位开关1时,按钮开关2失效;
电机在限位开关2时,按钮开关1失效;

网友E:
接近开关控制继电器会不?继电器有常开常闭触点组呀,好好看看正反转按钮接触器互锁电路,拿实物试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F:
不就是一个手动往返带限位的最基础的电路图罢了,电工手册里面大把!!
顶楼还是看一下电工手册行吗??

网友G:
只一点,把限位开关的信号状态取出来,再怎么做就顺理成章了。。。

网友H:
很简单就是一个往返控制电路

网友I:
这是老师的课堂作业吗?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不是,我做了一个简单的机构,用到这样的控制,我不懂控制电路,身边也没朋友懂,所以来这里求助,感谢帮助的朋友,能否说的详细点,或给我一明了的指导,谢谢!

楼主:
电机在限位开关1时,按钮开关2失效;
电机在限位开关2时,按钮开关1失效;

这两点很重要,考虑到设备的安全问题。

网友J:
接近开关限位,加减按钮正反转控制。一般都是控制直线行走往返的。

网友K:
恐怕 是老师留的作业;

网友L:
太简单了吧!这个要自己动脑筋啊!不然怎么有收获呢!要自信一点,迈出第一步就好了

网友M:
楼主考虑一下正反转互锁就可以做出来吧,常规的应用

网友N:
简单用3中继两个交流接触器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N:
电机为直流24V,功率120W的电机,怎样做控制,可否讲得详细点,谢谢!

或给个案例参考一下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