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电源问题!

楼主(2018-03-08):
西门子s7300(6es7 315-2ah14-0ab0)cpu模块通电无显示,量到电源部分有短路,换了短路元器件后,通电指示灯亮,但是芯片(4DF60L)在通电几秒后,温度迅速升高并冒烟,查了一圈,并没有发现有短路,之前修过好几台这种模块,都是这样的问题,而且都感觉无从下手,感觉这问题是该款模块的通病,而且都没有修好!想请教有没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朋友,有没有处理好的经验,妄指教!

网友A:
西门子的不会坏。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是真的吗?还有不会坏的东西?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某些人说的,我只是重复了一下,只有国产的才会坏。

网友C:
电源部分还有问题。断开所有的负载试试

网友D(2019-03-18):
全称是 :STS4DNF60L 内部为2个N沟道场效应管 60V 4A S7 300PLC用作电源功率管
过热说明负载有过流的地方 或者驱动电路有问题 驱动电路一般是LTC1628 检查周围相关电路应该能找到故障点。

网友E:
我也遇到过300电源模块坏的,但是没有修好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