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急停的问题

楼主(2018-03-08):
设备上全是单电控的电磁阀控制的汽缸,程序是线圈自保方式编的,那么设备的急停该如何做如果做成直接断开自动程序那么所有气缸回无顺序回位,可能打架,大伙出出注意,所谓的急停到底是气缸前进了,按下急停他就保持在那个位置,还是缩回原位,设备回到原位,好困惑

网友A:
这问题似乎看到过么

网友B:
急停就是停止 还要复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是纠结这些问题
,至今没有权威答案

网友C:
这个好像也没有标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就是不理解所谓的急停是按下就立即停止在目前气缸所行进的当下的位置,还是气缸停止在到位的位置,还是返回初始位置。如果是单线圈的电磁阀那么想让停在当下行进位置是不是不可以实现。还有就是这种单线圈电磁阀控制的设备如果按下急停断开所有自动运行程序回那么气缸都失电同时返回,会撞机,怎么解决

网友D:
按下急停,最好是让气缸停在原位不动

网友E:
这需要看楼主的工艺要求了

网友F:
正规急停就是将当前状态冻结!!因此这个需要机电联合才能达到!
例如你选用2位5通单线圈电磁阀做控制,在急停时就无法做到冻结:因为她断电就会反方向转换气路,后面控制的气缸就会反向运行!!需要做到冻结只能是选用3位5通带中间封闭电磁阀配合才行

网友G:
我们设备的急停是断开供气同时放掉系统中的气体

网友H:
急停停在原位,然后根据需要加复位功能

网友I:
单控电磁阀的急停控制;要把急停按钮加在动作条件中,急停按下后不能改变状态,就是说急停动作后当前是ON的就不能OFF,当前是OFF的就不能ON,正在动作中的不要控制。

网友J:
我们公司的急停就是所有的状态维持在停止的那一个位置。
需要确认处理后再觉得复位归原还是继续前进!

网友K:
这个要看你的工况,部分的气缸是不能断电的,这个你在写程序前就得考虑好,全部的急停第一是先考虑人的安全,其次就是设备的安全

网友L:
单电磁阀不会操作,急停就是气缸保持不能动了,但是单电磁阀不好实现

网友M:
这个问题不好說。
要根据设备及可能发生的情况,编制应对程序。
一条200米的生产线,您不能在尽头按急停,也把最末尾的停了吧。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不理解所谓的急停是按下就立即停止在目前气缸所行进的当下的位置,还是气缸停止在到位的位置,还是返回初始位置。如果是单线圈的电磁阀那么想让停在当下行进位置是不是不可以实现。还有就是这种单线圈电磁阀控制的设备如果按下急停断开所有自动运行程序回那么气缸都失电同时返回,会撞机,怎么解决
你的PLC程序的编制,是使用什么指令来编程的呢?不要说连SET和RST指令都不会使用哟,而只会使用非常初级的线圈OUT输出指令!

使用SET指令和RST指令编制的梯形图程序,即使您按下急停按键,断开梯形图的母线开关触点,使其不能继续执行程序,那么,该输出的还是会继续输出,不该输出的也不会胡乱输出。除非您编程的时候,当急停按开关下的时候,不顾后果再来一句区间复位指令,把所有的输出继电器全部复位!

网友N:
以前我编制约15步的步进梯形图指令程序的时候,急停就是停在当前的位置,全部静止不动!而在操作面板上再增加一个【复位】按键,其功能就是设备急停以后,按下复位按键,机械动作按程序设定的路线全部自动按照先后顺序返回原点位置,禁止打架,禁止撞机!

网友O:
得知道急停的目的是什么,让气缸保持在什么状态会损害设备或人身安全,要不然做不出合理的选择。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们设备的急停是断开供气同时放掉系统中的气体
你是选用3位5通带中间开放电磁阀配合急停工作的

网友P:
急停应该是旋转部件马上听。,移动部件必须停在运动处 ,并锁定

网友Q:
所谓急停肯定是出现异常和紧急情况,当然是停止当前位置最好,以免异常或者事故严重性扩大化。

网友R:
停止动作,保持原位!

网友S:
急停最好原位不动

网友T: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值得好好讨论。
肯定是出现了危险的情况才需要急停的,目的是为了设备和人身安全。
但是,不是说设备立即停止就能保证安全的,这个要看具体工艺要求。

所以,急停不能一律就认为是设备立即停止运行。这个需要时时明白,防止把通常惯例看成是定理。

网友U:
应该说没有固定答案,看设备的工艺要求,确保安全,符合急停后调试方便就行……

网友V:
回复 楼主:
我想应该可以通过中继改变。比如说,两台气缸的电磁阀都是得电伸出、失电缩回,假如急停后,两台气缸电磁阀失电同时缩回会打架的话,我们可以改变中继的控制来实现两台气缸不同时缩回。方法是:将A电磁阀的控制接在中继的开点,而B电磁阀则接在电磁阀的闭点,A电磁阀的中继是得电伸出,B电磁阀的中则是失电伸出。当按下急停后,两个中继都失电,A气缸是缩回的,B气缸是伸出的。还有一个办法是:在总进气管道处装个电磁阀控制的阀门,按急停后气路断气,所有气缸停止在当前位置。

网友V:
仔细想想,按你说的,你这还不是急停问题啊!按急停会撞机,那么要是突然停电了,而压缩气是不会随着停电失压的吧,停电了,所有电磁阀会失电,如果每台气缸用一个电磁阀控制,那不是还是存在撞机的?

网友W:
急停和安全停车是两种概念。所以,楼主提出的急停到底是什么目的要搞清,只有这样才能符合现场需求。

比如说,如果是对人的安全停车,应该是断电且保持器件运行立即停止(包括刹车和抱闸),如果是对设备安全,应该是断电,释放自由状态。都不一样的。

网友X:
引用 网友H:
急停停在原位,然后根据需要加复位功能
同意,最好加上复位,复位条件为故障已解决辅助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