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8):
松下伺服運行中報警R16,過載。監視過載率上升很快,10秒升到115.增益也調了,過載等級也調了,慣量比也調了,還是搞不好,請大師指點一二。
   電機通過同步帶連接1:60變速器,帶動絲桿上下運動

网友A:
楼主这台伺服是新装的还是用了断时间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台伺服是新装的还是用了断时间出的问题
原裝的壞了,換了個二手的,但規格型號都一樣。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台伺服是新装的还是用了断时间出的问题
原裝的壞了,換了個二手的,但規格型號都一樣。
驅動器沒有換,只換了一個是電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裝的壞了,換了個二手的,但規格型號都一樣。

楼主:
回复 楼主:
有熟悉松下的朋友給指點一下,本來請購了一次了,現在案子一直壓著。要確切知道問題所在才好說服領導,請大師們指點一下。

网友B:
伺服扭矩和功率不够吧,你速度调低点运动试试,主要看下轴系是否存在干涉或者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扭矩和功率不够吧,你速度调低点运动试试,主要看下轴系是否存在干涉或者卡住了
速遞慢一點,監視過載率上升會慢一點,但是還是會超過過載等級,會報警

网友C:
年前用过松下直线驱动器,当时直线电机磁极距没有设备好,驱动器也报16过载了,当时问技术人员(代理商自家的技术),他也解释不通,想说的是会不会是其它原因报警的,然后也报成过载了,因亲自经历过,故有疑虑。

网友D:
是不是伺服没有松刹车!

楼主:
回复 网友D:
伺服電機不用帶剎車,絲桿連接一個不知道是什麼東,一頭有線到上微機(控制板)

网友E:
伺服电机和驱动器要配套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配套,照著老電機型號買的

网友F:
减速机  其它机械部分有试过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电机空转也会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F:
之前一直在使用,後來壞了,查找發現電機裡面永磁磁鐵破了,卡死電機。就買了個二手的電機,型號規格都是一樣,裝上就出現過載。

楼主:
回复 网友B:
空轉不報警

网友G:
试一试将刚性和惯性比调小点!

楼主:
回复 网友G:
更換全新伺服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