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8):
求大神指点,刚刚接触pLC。有一定基础,初学者。

网友A:
不知道你是4个位置做远程控制还是伺服电机做4点位置定位

楼主:
远程控制的。普通电机正反转。

网友B:
我不熟悉这些,未能相像出具体的要求。

网友C:
你这样问问题,谁也不好回答,把问题和流程说清楚。

网友D:
4个停止按钮[x0,x1,x2,x3]常闭,4个正转按钮[X4,x5,x6,x7]常开,4个反转按钮[x10,x11,x12,x13]常开,两个接触器(正反转)[y0,y1],
LD  X0
AND X1
AND X2
AND X3
OUT M0

LD x4
OR X5
OR X6
OR X7
OR Y0
AND M0
ANI Y1
ANI X10
ANI X11
ANI X12
ANI X13
OUT Y0

LD X10
OR X11
OR X12
OR X13
OR Y1
AND M0
ANI Y0
ANI X4
ANI X5
ANI X6
ANI X7
OUT Y1

网友E:
4处能同时操作?

网友A:
多地控制启停原则:停止按钮串联,启动按钮并联

网友F:
希望可以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希望可以帮到你
非常感谢,,太好了。

网友G:
这个你直接参考三菱培训教材108案例就可以了,里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