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2018-03-08):
去客户那看设备见了个这种东西,型号贴住了,不好意思撕下来,有知道型号的给我说下,这个东西作用是什么?

网友A:
类似于三菱CCLINK远程模块。

网友B:
远程I/O模块

网友C:
远程IO模块

网友D:
这个是CC-LINK远程I/O模块肯定没错,但是那2个类似USB的插口不知道,实话实说我用了那么多CC-LINK远程DA、AD、温度、通讯模块,这个插口还真没有见过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是cc_link?那不是三菱用的吗,这是安川

楼主:
回复 网友D:
应该是安川plc的某个通讯部件吧

网友E:
远程模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cc_link?那不是三菱用的吗,这是安川
cc_link在日本很普遍,松下、基恩士等等都支持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CC-LINK远程I/O模块肯定没错,但是那2个类似USB的插口不知道,实话实说我用了那么多CC-LINK远程DA、AD、温度、通讯模块,这个插口还真没有见过

网友G:
只见过三菱的类似的模块!

网友H:
安川控制器的远程模块,厂家为爱模

网友I:
看着像远程I/O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