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8):
两轴伺服选型,台达PLC,A2伺服驱动器,100W伺服电机,要求XY轴位移误差0.02mm,不知道用那种型号PLC,伺服回零点要准确。

网友A:
一般的伺服设备,电气精度都是够的,关键看你的机械精度,包括驱动部件和传动部件(伺服马达和传动齿轮)。

网友B:
精度和PLC没啥关系,主要和你的机械安装精度有关,现在市面上的大部分伺服精度都是够用的,PLC只管发脉冲,闭环是伺服自己做的,走的准不准全看伺服,伺服走的准不准就看机构了

网友C:
测试过THK的研磨丝杆模组,回零精度能达到2-3微米,扎制丝杆模组回零精度7-10微米,如楼上所说,精度跟PLC没有太大关系,主要看机械结构

网友D:
伺服精度没问题的,不用担心,好好做好自己的机械即可。

网友E:
可以考虑直线电机

网友F:
两轴直接连接板加工好一点就行,两根轴买标准品牌好一点的直线模组,基本上都可以达到,可以考虑台湾TOYO

网友G:
ES2 EH3 28SV都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