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8):
固态继电器的用法和普通继电器用法一样吗?

网友A:
固态继电器响应时间比线圈的快,通断频率也可以更高

网友B:
用法是一样的
就是价格高些,寿命相对说长些!

网友C:
电磁继电器可以组成逻辑关系,固态继电器主要是控制负荷吧(想的,没有用过)。

网友D:
固态继电器可以控制大电流

网友E:
谁说一样,不一样,你控制个LED灯试试。

网友F:
看你用途在什么地方呢,普通的传统控制就是继电器,要是用加热等情况就必须用固态继电器,效应高,开关通断频率高,

网友G:
区别还是有的
还是了解各自的性能,选择正确的用法

网友H:
固态有漏电流吧

网友I:
电磁继电器应用较为广泛,可承受小电流负载。固态继电器应用阻性加热管一类的负载,可承受大电流。各有利弊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谁说一样,不一样,你控制个LED灯试试。
固态继电器控制LED灯关不断,而且LED灯使用寿命会缩短。

网友J:
固态继电器无触点,没有为花。输入电源范围也宽,但是缺点是只有一个状态:常开。不能常开常闭转换!

网友K:
固态继电器,一般DC/AC、AC/AC类型负载端有并联阻容回路保护内部功率器件,这个就是所谓的漏电回路

网友L:
我找过三相的固态继电器,想控制电机,一般情况下可以替换接触器,但它不能用在变频器下方

网友M:
同样没有用过,期待更详细的解答

网友N:
有些差别,不能随意替代!

网友O:
功率部分不同,一个是机械开关,一个是晶闸管,一个漏电。一个不漏电

网友K:
三相固态继电器、单相固态继电器这个经常用,每年应用上千个(生产半导体设备,多的一套设备几十个ESR和SSR),都是用于加热控制

网友P:
的确,固态继电器用在加热设备比较常见,选型有讲究,散热必须要好,至于控制容性负责还是接触器好……和普通继电器差别很大……

网友Q:
差别是有的,看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R:
固态控制方式不像普通继电器那样单一,可以通过电流 电压控制等。

相应速度快,控制负载大。 加热控制中一般都采用固态。像好多温控表中有模拟量输出的,直接接在固态中更方便。

网友S:
加热系统用固态控制的曲线会更加好

网友T:
固态继电器,在控制电感线圈方面也没问题。我很喜欢用固态继电器。关键是没有触点动作的寿命问题。

网友U:
作用是基本一样,就是有点贵,

网友V:
一般情况用普通继电器。加热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W:
当然不会完全一样,只能说功能类似。

网友T:
主要应用于频繁动作的场合,有触点的开关就容易有寿命问题了。

网友X:
本是不同产品,功能接近但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运用。

网友Y:
固态继电器一般控制可控硅的比较多。

网友Z:
用法一样,只是控制部分电源不定相同,还有固态继电器需要足够的冷却,要不容易因为过热而烧坏。

网友AA:
回复 网友Z:
用我们的智能固态继电器就不会

网友AB:
我也没有用过这个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