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咸老师个问题

楼主(2018-03-08):
咸老师关于变频器做三项电源,我是用施耐德61 11KW直接带一个电抗器加电容滤波。(伟肯旧机器拆的输入电抗器改的,应该是22KW机器的),变频器输出没有接隔离变压器,直接接的电抗器。测试50HZ输出波形已经非常接近正玄波。但是电抗器发热比较厉害(没有带负载),不敢长时间运行。请教是什么问题,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吗?是否跟没有接隔离变压器有关。开关频率已经增加到12KHZ了,默认8KHZ时运行报欠压,不断升高开关频率到12KHZ时才可以运行到50HZ,另外电抗器啸叫声明显,请教老师有解决方案吗?

网友A:
我做过试验,隔离变压器不能省。其实起关键作用的器件,就是变压器。

网友B:
载波太高了引起发热啸叫,要选用单个的电抗好点。输出波形和电压不对是滤波电容和电感没计算好,楼主有点随便,,,,了,拿来就用。没隔离变压器估计负载有问题,变频器很受伤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咸老师我给您发了站内私信 有一点问题想请教一下 麻烦您有时间看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咸老师我给您发了站内私信 有一点问题想请教一下 麻烦您有时间看一下
不知何故,站内邮箱一直上不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前一段时间弄了一台台安N2-202变频器220V/1.5KW的维修时有发帖询问大家当时的故障是运行过程频繁OC-S。经过一通换电容后情况略有好转(直流母线滤波电容没换,拆下来测了容量还很足),使用了几天还比较稳定,最近又开始报错了,运行过程中不定时报错。大概1小时就会报错OC-C,再次启动就会报OC-A,等1分钟左右再启动又能运行1小时左右。结构是PC923+929的经典组合,上维修电源测静态929的9脚电压以N为才考点-8.4V启动后电压为-2.4V,三相均为-2.4V。带轻负载并没有出现UVW任意一相下臂929的9脚有异常升压。测输出三项平衡无直流成分.装机以后运行一个小时情况依旧。三个电流互感器静态输出均为0.1V(这个是不是正常?),用吹风机吹变频器电流互感器和光耦空载运行均不报错。实测输出电流比面板显示电流小500mA。+5V输出4.8V+-15V输出+-14.9V+24V输出24.1V不知运行过程中不定时报OC跟+5V偏低是不是有原因?还是有其它地方影响到的?还望咸老师能百忙之中不吝赐教再次感谢咸老师

网友A:
ⅠGBT模块细测了没有,有无反向电阻变小现象?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谢谢咸老师指点 IGBT模块是新换的 应该不会坏 倒是在工作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工作一个小时左右散热片温度40度左右,这个时候才会频繁报错,刚开机很少报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IGBT模块质量不过关温升导致的。929的9脚电压以N为才考点-8.4V启动后电压为-2.4V 这个是不不是应该正电压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咸老师指点 IGBT模块是新换的 应该不会坏 倒是在工作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工作一个小时左右散热片温度40度左右,这个时候才会频繁报错,刚开机很少报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IGBT模块质量不过关温升导致的。929的9脚电压以N为才考点-8.4V启动后电压为-2.4V 这个是不不是应该正电压才对?
电容你是换的哪的电容,这个故障有很多原因的,电流互感器不良,测静态无问题不代表动态没有问题。驱动电容有问题也会报,还有+-15V,+5V的滤波电容,5v的电容好像主板驱动板各有一个。有的拆下来量着是好的但不一定就能用,曾在这个问题上栽过跟头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 所有电容都换了+-15V 5V 24V 上三路驱动电容 下三路电容 互感器问题基本可以排除,报错是下三路报的0C信号 这个通过反复的实验已经可以确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 所有电容都换了+-15V 5V 24V 上三路驱动电容 下三路电容 互感器问题基本可以排除,报错是下三路报的0C信号 这个通过反复的实验已经可以确定的
一路一路的断开929报警引脚看看是哪个的问题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回复 说出来你都不信UVW相任意一个929的9脚挑起来 报的故障就消失了 换个新的光耦运行1小时还是如此 换下来的还是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回复 说出来你都不信UVW相任意一个929的9脚挑起来 报的故障就消失了 换个新的光耦运行1小时还是如此 换下来的还是好的
试试提高5V电压,这种不定时故障的确很难搞。世上无难事,就怕慢慢的。等你研究好了,别忘了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恩 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咸老师我给您发了站内私信 有一点问题想请教一下 麻烦您有时间看一下
不知何故,站内邮箱一直上不了。
咸老师,刚看到您提到站内邮箱上不了的问题,这边查看是这样的:

两个入口,1论坛首页,2个人管理后台。

用户登录界面 输入个人账号密码登录之后,站内信箱管理>可看到 收件箱,发件箱,撰写邮件等。您再试一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