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8):
一台ABB550/90KW,上电就报26(变频器识别故障),现已经更换过主板,主板功率已改好,小板已更换过,排线接触良好,出厂设置恢复过,故障涛声依旧,没思路了,有ABB专家提供个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台ABB550/90KW,上电就报26(变频器识别故障),现已经更换过主板,主板功率已改好,小板已更换过,排线接触良好,出厂设置恢复过,故障涛声依旧,没思路了,有ABB专家提供个维修思路,谢谢
你好西来大师,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应该由15013099188来回答,王工经常修进口变频器,人也不错,不知他是否会看到。希望大师修好后能把过程分享一下,不向有的人修个松下伺服还出来显摆显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台ABB550/90KW,上电就报26(变频器识别故障),现已经更换过主板,主板功率已改好,小板已更换过,排线接触良好,出厂设置恢复过,故障涛声依旧,没思路了,有ABB专家提供个维修思路,谢谢
发现一个问题,论坛里回复帖子必须点引用才能回复,下面的快速回复没有了,不知怎么回事。还有的帖子被锁定了也不能回复

网友B:
26 DRIVE ID  内部故障。变频器ID 配置无效。 与办事处联系。

网友B:
可能是变频器的SMIO-01C板子有问题

网友C:
我这有个30千瓦的也是这样

网友C:
我的这个问题解决了我把他换成一个510的主板改功率后来没有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这个问题解决了我把他换成一个510的主板改功率后来没有报了
谢谢分享

网友D:
回复 楼主:
应该是550主板上的存储器的数据不对了

网友E(2020-03-06):
应该是更换的主板的版本与原来的主板的版本不对应

网友F: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我用同样是550的主板来更换修改功率还是同样报26故障,用510的主板修改功率后就可以用

网友G(2022-11-27):
回复 网友C:
咱俩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