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软件

楼主(2018-03-08):
各位老师,最新版三菱plc编程软件,写注释时,注释框不能全显示软元件,怎么设置,总是要按一下左边移动键,好麻烦

网友A:
是什么版本的?

楼主:
1.57u就是那个官网最新版的

网友B:
我的是1.555D版本,GX WORKS2。没有发现你的这个现象
你可以在软件的选项里面查看相关设置

网友C:
注释框拉下大小试试。

网友D:
不写那么多注释不就行了?用缩写

楼主:
注释框不能全显示,也就是说不显示软元件,必须要点一下注释框下面的左右移动的横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否发一下你的那个版本的,谢谢老师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个软件有1.3G左右啊,这个需要QQ油箱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否发一下你的那个版本的,谢谢老师
同样1.570U表示你能告诉我如何显示下面的“横杠”吗?
当然,我采用系统默认的设置 ,显示器分辨率1600X900的 。

楼主:
可以了,谢谢老师们,我在属性里勾选了pdi选项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很多时候都是设置问题。

楼主:
是我在编程软的属性里点了兼容性运行了,谢谢老师帮助

网友G:
这个有可能是设置的问题,这么新的版本没有用这。回头可以试下

网友H:
1.570D没有问题!

楼主:
没用过,1.570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