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加工中心系统如何备份和恢复?(20180309)

楼主(2018-03-08):
我厂前不久刚到二台加工中心,领导让我备份和恢复系统。我是新手请教下各位师傅如何进行备份和恢复?

楼主:
发那科的系统

网友A:
设备没有相关手册吗?
这系统最少三本黄皮书加上机床厂商说明书。
机床整个控制面板应该拍照看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厂前不久刚到二台加工中心领导让我备份和恢复系统,我是新手请教下各位师傅!
能进到这画面应该会操作了呀,有备份的工具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没黄皮书了,有个光盘但没有系统备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很清楚呢,能用u盘吗

楼主:
这个版本

网友B:
回复 楼主:
没看明白这边要哪些数据
https://wenku.baidu.com/view/0dbea224ccbff121dd36831d.html
这个链接可以参考一下。
另外,数据有很多:加工程序(PROGRAM)、参数(PARAMETER)、螺距误差补偿(PITCH)、宏程序(MACRO)、刀具补偿(OFFSET)工件坐标系(WORK)、PLC程序、PLC数据。

网友C:
2,3是必须的,如果你有数据盘的话,没有就先在正常系统导出,很久以前看过西门子的过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昨天在忙,我看看在请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2和3必须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没黄皮书了,有个光盘但没有系统备份
光盘里都有什么內容?方便发来看看。

网友D(2018-11-29):
7选项,进入,三个选项,一个是RAOM里面备份的系统,一个是把现在的系统拷贝到U盘里,一个是把U盘的系统拷贝到机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