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8):
森兰sb70变频器上电正常,一启动报警Er.FoP,功率器件保护。测量驱动6个光耦w314的4,6脚没有电压,起初以为供电不正常,后来感觉是悬浮供电,但是现在V相上桥驱动光耦4,6脚测量电压是16v左右,不知是哪的问题

网友A:
驱动供电有故障,断开高压。先修电源吧

网友B:
楼主确定模块没有坏???

网友C:
一路供电的驱动电路,先查电源中四只滤波电容吧。或代换试下。

网友D(2018-07-08):
请问,IGBT的GE极之间的稳压管是多少伏稳压的???????

网友E(2019-02-25):
楼主修好了吗,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