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8):
现在有一个系统,里面有三个阀,一个截止阀,一个换向阀,一个比例减压阀。然后需要使用PLC对其进行统一控制,截止阀,可以直接用PLC和继电器直接控制它开闭,但是对于换向阀和减压阀,因为换向阀上面本身有控制器,不知道能不能用PLC,通过按钮输入,然后给它的控制器不同的信号,来对应它的两个工位,然后来控制它的换向?减压阀通过模拟输出来控制其开口,不知道能不能通过三个按钮来实现0开口,半开口和全开口呢?菜鸟求教,请各位大神指教一下可行的方案!

网友A:
这个具体要看阀门上支不支持了,一般阀门是支持数字量,模拟量,通讯等控制方式。。

网友B:
比例阀要用放大器,一般有电流(4-20mA)或者电压(0-10V)信号,CPU你可以选用CPU 224XP,PLC带两个模拟量输入,一个模拟量输出;如果用不带模拟量输出的CPU模块,可以用Q0.0或Q0.1输出PWM方式来控制,Q0.0或Q0.1接一个电阻一个电容很容易就能得到0-10V的电压信号

网友B:
如果你想用几个输出点得到几个电压信号,用几个电阻也可以实现

网友C:
比例阀一般是0-10v控制的
通过模拟量输出来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请问如果用模拟量输出模块加放大板的话,那他输入要是什么样的呢?他这边是想用一个控制柜,通过按钮控制,如果用模拟量输出模块可以用按钮来控制阀得到三个不同压力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想通过模拟量输出配合放大板来做的,然后主要是没有空间接触摸屏,只有一个控制箱,想通过控制箱按钮来得到三个档位的压力,想请教下怎么做

网友C:
你这什么样的比例阀?以前做的都是0-10v.直接驱动的

网友D:
比例阀还是考虑电流控制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电流型的,然后他要求最好是能通过控制柜上的三个按钮得到三个档位的压力,想请教一下关于这个要求的话怎么样的方式来控制它比较好呢?

网友E:
回复 楼主:
通过三个按钮来给比例阀0V,5V,10V的电压信号,从而达到全闭、半开、全开的效果?这样完全可以实现,我自己在调试模拟量阀门的时候,也会手动给出任意的开度值,然后再去测量输出电压来检测模拟量输出的效果。

网友F:
这个还是要会,模拟量的,最好看书来比着写程序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