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管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8-03-09):
今天在检修加热管的时候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用数字万用表的红表笔搭外壳,黑表笔搭接线端子的时候电阻很大,表笔反过来测电阻很小。这正常吗?

网友A:
要是铜的就可能出现这种现象,可以参考氧化铜整流器。

网友B:
加热管又不是二极管,出现这种现象你仔细查看万用表是否正常,还有就是2端绝缘部分是否有污损

网友C:
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猜测可能是哪里的线烧糊了吧,接到一块了?
楼主解决好了记得发帖,大家好学习一下呀!

网友D:
加热管的加热的时候温度很正常嘛。,我们这边加热管坏了,一般就会正常的一直长时间输出。你给他任何的温度设定,它都没有变化。

网友E:
没接触好吧,万用表检查过了没

网友F:
加热棒接线柱是不是锈蚀了。加热棒是电阻性,按理说不应该出现楼主所说现象。楼主换一个档位试一试

网友G:
没有注意过该现象……
注:现倾向于9楼看法,故将余下文字删去。

网友H:
楼主确定表有没有问题……

网友A:
看来要科普了。

网友I:
才知道这个也能当二极管用,只是太大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看来要科普了。

这个我要好好学习下。

网友K:
回复 网友A:
活学活用,

网友L:
这还有这种现象,真是闻所未闻啊。

网友M:
很正常,铠装合金发热管常有的现象,只要你测量的结果不是对壳短路就可以

网友N:
很少注意这个问题呦。氧化铜有二极管特性?学习了。

网友O:
修热水器的时候发现过这个现象,终于看到合理的解释了。

网友P:
黑表笔搭接线端子的时候电阻很大,表笔反过来测电阻很小。没遇到过。

网友Q:
加热管电阻一般为几十欧姆,如果那个测量到单向导电性质,可以判断热丝已经断了。断点就在热丝和铜螺栓连接处的氧化的位置,呈现单向导电现象。我这样猜想的。

网友R:
遇过一次,我用的是胜利890数字表,测电线对外壳测到了二极管特性

网友S:
回复 网友A:
又学到了!感谢了

网友T:
还没注意过这种问题。感谢九楼对该知识的科普,学习了。

网友U:
楼主这样的加执管通电会漏电吧?

网友V:
真是第一次看见这个问题,开眼界了

网友W:
测这种加热管,看来用钳表测电流合适一点。

网友X:
第一次听说还有这样的二极管

网友Y:
谢谢9楼科普,学习了。

网友Z:
这么高级的加热管?

网友AA:
不可能,没见过

网友AB:
发热管是纯阻性的,不存在正反向的问题。不是二极管

楼主:
是电热丝和外壳之间存在二极管特性。我的理解是加热管中间的填冲物是石英粉,在高温的作用下形成硅结晶,从而形成二极管特性。

网友AC:
引用 网友A:
看来要科普了。

怎么感觉是葵花宝典的续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