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9):
家用的那种太阳能热水器该用什么样的传感器监控水位呢?市场那种太阳能控制器太差了?

网友A:
你看这个的浮球液位计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这个的浮球液位计怎么样
用过也不怎么样,还是专用的。是像冲水马桶那种自己补水的,经常会断水。

网友B:
这个感觉有专用的设备,自动上水的,你可以去太阳能商店里问下

网友C:
采用压差式的
就是价格有点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这个的浮球液位计怎么样
用过也不怎么样,还是专用的。是像冲水马桶那种自己补水的,经常会断水。
我说的是液位计,是通电的,然后控制电磁阀或者超声波的

网友D:
太阳能控制仪配套传感器,用着不错呀,我家的二年了没有任何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阳能控制仪配套传感器,用着不错呀,我家的二年了没有任何问题呀!……
不知道,反正我们这里用的控制器经常不自己上水。。

网友D:
仪表有自动智能上水和手动上水,你看一下仪表智能上水的时间,这个时间太阳能里面的水位和你自然水水压高不高,再可以试一下手动上水是否正常……

网友E:
配套的用了七八年了,没问题

网友F:
是不是外部水压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仪表有自动智能上水和手动上水,你看一下仪表智能上水的时间,这个时间太阳能里面的水位和你自然水水压高不高,再可以试一下手动上水是否正常……
水压没有问题,还配了一套恒压供水。压力充足。。

网友G:
个人感觉还是电极式液位计,稳定耐用

网友H:
自己找几个8050或者8550再加上几个继电器就解决了,自己做的稳定:淘宝买的搞不好就是一个月准坏

网友D:
太阳能上水有时间段要求的早上太阳出来前或者晚上洗澡后上水最佳,普通液位检测控制上水都不理想,我认为你太阳能不上水需要找到原因,不是否定太阳能上水控制仪不好!当然需要买可靠的牌子……

网友I:
    感觉现在的太阳能热水器的水温水位传感器不怎么耐用了还是我没买到质量好的,记得刚装太阳能热水器时的一个水温水位传感器用了将近快十年才坏,现在买的新传感器用了没几个月就又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有详细电路吗??也喜欢自己动手解决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详细电路吗??也喜欢自己动手解决问题。。
这个就是2个8050或者8850组成高放大倍数达林顿管驱动继电器——因为自来水电阻较大不能直接一级放大驱动,用达林顿管就可保证驱动无虞

网友J:
可以参考一下豆浆机的缺水跟防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