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通】的作用

楼主(2018-03-09):
今天一代理给我打电话咨询问题,说一台5.5KW变频器【恒压供水】,停机后管网压力达到4公斤多,压力太高,有没有办法让压力降下来。我初步判断应该是远传压力表损坏,导致压力失控,变频器最高速运行。我让代理把现场变频器面板与显示窗 标签通过微信拍照片发过来,我根据照片与标签发现变频器型号是SD900,上网查SD900说明书,知道是森岛SD900变频器。根据这些资料与代理所说的情况,变频器应该是PID控制,面板启停,数字给定目标值,变频器参数应该没有人动过,远传表损坏的可能性极大。因此我建议客户换远传表试试,代理嫌麻烦,问有没有其他办法将压力降下来。我说只好把【自动控制 PID控制】改为手动控制,将变频器输出频率限制到一个合适的值,让变频器稳定运行一个低频频率,通过实验将设定频率调到25HZ,远传压力表压力稳定在1公斤左右,较好的解决了问题【期间参数调整是用微信指导调整的】。F0-01:0 键盘控制;F0-02原来设置是5【PID】控制,改为0 数字给定。用键盘的增加与减少键和DATA键来设定变频器频率
这就是一个变通的案例,有些事只要客户满意 行就可以,而不必拘泥于形式即原来是什么样子,解决问题就是大师,解决问题就是硬道理,因地制宜 随机应变这是功夫。实话有时不可说,有时必须说,总之解决问题就行。

网友A:
楼主的方法很好,跟楼主学习了。

网友B:
呵呵;只是应急的方法;
等用水量增大时你25HZ水压又不够了,是手动加上频率?
不是最后还是要搞成PID;

网友C:
楼主所说的变频器的功能不够强大,其实功能强的变频完全可以避免此类问题发生,变频的输入端可以允许接受2路模拟信号,由2路信号相乘并按预设的PID程序输出作用,其中一路当然是现场水压,而另一路可以通过变频的旋钮调节,设置目标水压。

网友D:
这是把闭环改成开环,用水量大了的时候,可能还要找你远程指导修改设定的。

网友E:
不就该例而言;“变通”使用,需不会带来其他问题。
例子中,可能存在2楼、3楼所说情况。

网友F:
这种应该只能应急用一下

网友G:
手动控制,每次都要手动启停吗?您说远传仪表已经坏了,无法检测了。

网友H:
维持这个压力是在没用水的情况下还是水都打开的情况下?

网友I:
合理的不一定对,对的不一定合理!

网友J:
这样修补只能暂时应付,还是更换参数漂移器件

网友K:
变通只是临时解决了问题,那么后面可能有意料不到的后果。比如,多人用水水压比较小的时候,频率调高了,等没人用水时那压力就升得很高了,到时会不会爆管呢!还要人来手动开关,调频频率。哈哈手尾多

网友L:
   变通就是处理问题的一种方法,像恒压供水控制它属于PID自动控制,如果将PID控制改为手动控制只能说是一种应急措施,治标不治本,反而给用户还增添了一些麻烦。建议查找原因或者更换远传压力表(如果是远传压力表损坏的话),也可以将其改为压力变送器进行控制。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M:
如果能够尊重原设计,把存在的问题摆平,那就更好了。

楼主:
尊重原设计当然好,关键是代理不想找麻烦,本来换一只远传表就行。客户没有说什么,满足要求行了。我也管不了那么多。其实不用PID控制还有一个方法,如果远传表是好的话,可以关闭变频器的PID功能,将变频器数字给定频率改为模拟量给定,比如用AI1做给定端子,将远传表的电源端接GED,地 端接变频器的+10V,中心抽头接AI1,比如压力恒定为2公斤,运行变频器可试着将设定频率由低慢慢加,观察压力表读数,压力到2公斤时,停止增加频率,然后观看此时频率是多少,将此频率值设置为上限频率即可。这样也可以实现恒压供水,需要压力大时可适当增加上限频率就行。

网友N:
变通的方法是好,只能应急,不能变更原设计。如果远传表有问题还是应该及时更换,代理和客户图省事,后面会有更大的麻烦。

网友O:
人的本性,怕麻烦,干脆别活了,问题总得要解决,拖时间,代理商是想问题托给别人解决,真是个狡猾的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