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震动

楼主(2018-03-10):
昨天在配电室抄表时发现一个接触器吸合异响,铁芯震动。这应该算一个比较常见的故障,按书上说应该是铁芯接触面脏污或者短路环断裂。还有其他原因吗?实在不想拆接触器有什么简单的处理方法吗?
就是写着16的接触器

网友A:
灰尘太多,线圈电压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灰尘太多,线圈电压不够。
吹一吹,能行吗?实在不想去动接触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在配电室抄表时发现一个接触器吸合异响,铁芯震动。这应该算一个比较常见的故障,按书上说应该是铁芯接触面脏污或者短路环断裂。还有其他原因吗?实在不想拆接触器有什么简单的处理方法吗?
就是写着16的接触器
请问下你这辅助触点并的三条线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C:
那就先吹下试试呗;

网友D:
你这个控制箱密封不严啊!
灰尘实在太多!
建议你首先做防尘处理,接触器异响你敲击一下也许就没了——但是下次动作依然会发生,想办法根除灰尘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灰尘太多,线圈电压不够。
吹一吹,能行吗?实在不想去动接触器
吹风机或者压缩空气来吹,也要把电容补偿柜的电源完全关闭才能吹,也就是把电容柜总进线的刀开关拉断。不过感觉是隔靴挠痒,您懂的,吹也只是将表面的灰尘赶走而已,进不了内部清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电容补偿接触器,那三条是电阻线,起抑制涌流作业,你可以百度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控制箱密封不严啊!
灰尘实在太多!
建议你首先做防尘处理,接触器异响你敲击一下也许就没了——但是下次动作依然会发生,想办法根除灰尘吧
我们是国企,你懂的,我只是出于职业习惯想自己搞一下。防尘我无能为力啊!问一下这个情况对接触器有危害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简单问题处理起来不简单啊!表情还是算了吧,是我多事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第一次见,受教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不停电的话只能随它去。

网友G:
我也想知道这种情况的危害?没有的话就让它响去吧

网友H:
建议直接更换吧,省的坏了,捣乱

网友I:
把接触器拆开不是什么难事,在短路环没掉的情况下拆开铁芯擦一擦就好了。

网友J:
除灰尘基本上解决不了问题,直接拆接触器,除铁芯上的脏东西好用……

网友K:
回复 楼主:
只是表面简单地吹吹灰尘效果应该不是很明显。不管它也可以用上一段时间的就是响声会越来越大。

网友L:
只能拆下用细砂纸打磨下了

网友M:
还想让它长期工作,稳妥的方法还是拆开来处理。

网友N:
线圈磁铁闭合时有间隙,触点闭合时有间隙,都会导致异响。如果供电电压没问题,那就是脏的。最好拆开做卫生。

网友O:
低压补偿用的接触器,上面辅助触头上接的是带一定电阻的线。接触器动作时触头先接通起预充电作用。。

网友P:
建议你换新的,不要偷懒,不然如果运气不好会炸短路,见过这样的案例一次

网友Q:
没法更换。只能吹一下,然后拿筷子顶上,避免震动吸合不实,有时间在换新的。

网友R:
吹尘也没用,都粘铁芯上了。还是从源头想办法做好配电柜密封,减少进尘机会。还有就是机械磨损使铁芯吸合后有点歪,有的重新吸合就没声音了。

网友S:
小接触器换下来,清理完之后再当备用的。那种老式的大电流接触器,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在断开时直接清理铁芯,短路环断裂的可以用铜线代替。

网友T:
没有良策,换新的吧!

网友U:
我们的也有点大,但不影响使用。除尘估计有点效果。

网友V:
这个一般就是铁芯有油泥,可以打开擦下铁芯,如果空间不好弄,就换新的,线下整备好,做备件用

网友W:
不要怕费事,最好是换个新的。

网友X:
一般吹一下,或者换一个!但是如果动作不频繁的话用着应该没有事!

网友Y:
灰尘大千万不要吹,几年前我在一个饲料厂,听说曾经有个电工看电房电柜灰尘多,就用离心风机吹,结果有一个交流接触器刚好动作打弧,结果引起灰尘爆炸,那师傅脸部和手部严重烧伤。所以建议最好用吸尘机吸走线缆表面那些灰尘先,那用风机吹接触器。

网友Z:
引用 网友Y:
灰尘大千万不要吹,几年前我在一个饲料厂,听说曾经有个电工看电房电柜灰尘多,就用离心风机吹,结果有一个交流接触器刚好动作打弧,结果引起灰尘爆炸,那师傅脸部和手部严重烧伤。所以建议最好用吸尘机吸走线缆表面那些灰尘先,那用风机吹接触器。
不断电就吹,这个也太乱来了吧!

网友AA:
处理办法大家已经说了很多,不废话了。需及时处理,铁芯吸合不好会产生振动,而振动会导致很多电气故障。还有,个人以为,拿筷子顶上的办法不可取。
N年前,一台球磨机的控制柜采用的那种老式的分体式接触器,吸合后铁芯巨响,到了什么分数呢?响声盖过了球磨机的响声!当然,后来把铁芯表面处理好了就OK了。

网友AB:
以前一台柜子里灰比这个还严重,然后吹灰结束,报废三个接触器

网友AC:
通常可以用罗丝刀顶一下动触头,边顶边观察有没有声音。除灰用吸尘器吸不要用吹风机吹

网友AD:
我们都是直接换的

网友AE:
接触器产生电磁噪声不外乎两种可能,1.线圈中磁铁间隙含有灰尘或污垢,2.线圈电源偏低。

网友AF:
直接换吧    不然 一项断路  下面电容就危险了  有爆炸 燃烧的危险  我们这边就遇到过  整个柜子 烧的黑乎乎的   现在我们都老实了  有了 异常情况 直接换新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AG:
电容缺相这么危险吗?

网友AH:
灰尘太多

网友AI:
15号接触器下面的热继电器那根红线感觉准备要出状况的样子呢

网友AJ:
还是换上新的把握 ,要么就先不管。

网友AK:
灰尘多了就吹一下

网友AL:
把接触器拆开.清理铁芯.

网友AM:
怕麻烦,就换新的,要解决问题,必须拆开清洗,避免不了

网友AN:
要么换新,要么拆开修。

网友AO:
回复 网友AN:
停电后先除灰,再检查背包安装是否到位,然后反复按压几次使其吸合(无电情况下),上电后如还有声响,只能拆下来修和更换了。

网友AP:
拆开修下就可以。CJX2的

网友AQ:
回复 网友B:
吹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有几种原因:一是接触器的线圈铁芯的舌脏了,要用水砂纸打磨一下。然后最好少少用凡士林擦一下,以防生绣。二是电压低。三是线圈匝间短路。四是工艺不良(机械部份)
那么常见的是铁芯脏了,先检查铁芯处理一下子。用外部吹的方法是不会有效的。一般都是泥块!也有的是常期不和铁芯生绣!如果是重要生产线建议还是换个新的吧。

网友AR:
先修修看,实在不行换新的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