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0):
又准备做一台200T的无轨道实心橡胶轮胎运输车,2组80V、2000AH蓄电池组供电,AGV自导航
主驱动电机是2台15KW电机,油压辅助转向,自动非接触充电(就是那种充电变压器初级在固定位置,次级在运输车上,车辆运行时次级线圈缩回车辆内部,到达充电位置自动伸出靠近变压器初级接通电源通过电磁耦合开始充电)......

网友A:
铁芯充电的时候,是有磁力吸住分离的初级铁芯和次级铁芯对吧,所以车辆和充电桩不需要机械卡扣固定;80V电池组,单个电池一般为12V,不合理呀,应该6×12=72,也就是72V的电池组才对;AGV系统是购买的成套系统对吧,想不出你的技术含量在哪里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不知道相关元件就在瞎叫唤,我为你的无知点赞!!

网友B:
通过电磁耦合充电和传统充电方式相比对电源的利用效率如何啊?除了自主充电的优势外还有什么优点啊?无线充电技术已经开始大规模工程应用了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大容量铅酸电池单体电压2伏

网友D:
核心技术是电力管理还是驱动那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核心技术是电力管理还是驱动那块?
关键是自动导航和驱动,这个才是稳定运行的关键,当然无线充电也可算小亮点

网友E(2020-05-09):
我们对您的技术感兴趣,怎么联系到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核心在于AGV(自动导航根据上位机设定点位运载货物),然后是动力驱动,再然后是能源管理:因为工业化工厂内部应用,对于能源管理没有室外车辆装置关键,可以在路径设置自动充电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