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TP04P-16TP1R

楼主(2018-03-10):
有两个问题:1,如何过段时间将背光关闭,在哪里设置?
       2,假设关联M0,然后输入动态图形,是否有此功能,怎样操作。

网友A:
文本不一定有那么强的功能

网友B:
好像是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C:
背光是可以关闭的,在设定---背光省电一项,设为0不关闭,设1~99对应几分钟没有按键操作就关闭;

网友D(2022-05-25):
用台达TPEditro软件下载程序到台达TP04P-16TP1R 出现传输错误提示,换别的同型号的机子却可以正常下载,请问这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