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0):
AB700罗克韦尔,90KW变频器三相输入电流不平衡,电压一样,输出电压和电流都一样,可以正常运行,但是输入电流为什么不平衡

网友A:
既然是输出一样,输入电流不相同也无妨。三相是否平衡,要看具体的电路结构才能清楚,而且变频器的输入就是三相整流,变成直流,所以只要不过电流,正常使用无任何问题的。也许在三相进线某一相还要挂其他的负载。这要看具体的电路。

网友B:
测电流的地方是不是在变频器进线端?
不是的话先看下有没有接其它负载;

网友C:
输入电压平衡吗?我们这三相电压不平衡,所以输入电流也不平衡,关键是不平衡的程度

网友D:
输入电流不平衡,检查输入电压,输入电流,在不行加电抗器

网友E:
具体数值是多少,相差多少。

网友F:
是不是你三相进线还带着别的负载,测电流的位置是在那个位置测的?电流差的多吗?

网友G:
不可能-样

网友H:
楼主可以说明一下输入电流各是多少,相差2,3a不成问题。